工业相机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6-03-04):
目前项目需要安装一个相机,但是因为设备在2楼,旁边有别的设备,有震动,相机一直在抖,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固定相机的方法(目前是把相机通过支架安装在地面上)

网友:
可以借鉴鸡头定位原理。

网友:
做一个弹簧吊架,相机连在吊架上?

网友:
现在不是有卖平衡稳定器的了吗?

网友A:
大疆手持云台相机,采用三轴云台增稳技术,内置传感器和无刷电机,可实时补偿相机的颠簸和抖动,让其所标配的相机在拍摄过程中更加自如。

网友B:
都不太好。换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手持云台相机,采用三轴云台增稳技术,内置传感器和无刷电机,可实时补偿相机的颠簸和抖动,让其所标配 ...

这种价格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太好。换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手持云台相机,采用三轴云台增稳技术,内置传感器和无刷电机,可实时补偿相机的颠簸和抖动,让其所标配 ...

能用来做视觉么?

网友:
LZ啥工业相机?

lz可先按照6#的思路,先找找不那么震动的地,哪怕延长一点,避开距离也行啊。
另外就是是震动,也会有驻波点,善于找点。这是成本最小的搞法。

网友(2017-09-17):
求推荐,lz使用的工业相机的型号,品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