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材料强度,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6-03-04):
计算材料强度,用什么软件呢?谢谢

网友:
鼓励查手册,手算

网友:
没什么软件,最多有个计算软件,比如你推导出公式后,全手算效率低,这时就用数值计算软件,输入公式并代入参数,可以快捷得到结果。

网友(点评):
大侠,你的弹性力学和有限元学得怎么样?

网友A:
一般结构计算的富裕都比较大,不会出现强度的问题、、倒是一些连接点容易强度的失效。

着重点是稳定性,对于这个,软件建模太过于复杂,我一般是针对几个关键的节点,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结构计算的富裕都比较大,不会出现强度的问题、、倒是一些连接点容易强度的失效。

着重点是稳定性, ...

麻烦问您下,您用的什么软件吗

网友:
ABAQUS 有限元分析软件,因为我用的三维软件是CATIA,10好几年了,两个软件一家单位出的,兼容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您下,您用的什么软件吗

从来不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