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帮忙看看这样的铜轴瓦如何加工

楼主(2016-03-04):
如图的铜轴瓦大家有什么好的加工办法,和装夹办法防止工件变形,谢谢!

网友A:
很有趣的工件。
楼主能给一份完整、有标题栏的图纸吗?

网友B:
我印象中这种铜瓦应该是离心浇筑制造毛坯。
然后剖切,可能需要去应力,加工拼合面,对合粗车,精车,开油槽,必要时可能要刮研,但是现在的技术估计不需要表面刮研了

网友(点评):
所说制作工艺不对。

网友(点评):
彭老师你开始说的板材,那是双金属的,钢背烧结青铜颗粒然后轧制的,冲压卷制成形再精整。应该不符合他图纸的形态所述。

网友C:
简单的东西,轴瓦也很常见,用的也多。
1.如果数量多,建议采用钢制外壳和内附巴士合金,这样在价格上相对便宜很多。而且铜的热稳定性没有巴氏合金稳定,在高转数上还是巴士合金稳定的多
2.再者对于这个图纸,确实没有大的加工难度。关键尺寸在内孔和外圆槽尺寸,建议这个关键部分在一次装夹的情况下加工出来。对于三爪夹紧会出现变形的情况可采用下述方法解决,内孔单边车个台阶,在台阶处加一个法兰盘,然后在用三爪夹紧车削内孔和外圆及其他,另一边这台阶处就是倒角问题
3.还有就是图纸上有油槽却没有注油孔,不知是否是遗漏。

@害怕伏枥

网友(点评):
如何简单?可否说一说。

网友(点评):
些许粗略之见

网友A:
昨晚楼主贴出帖子不久就看到,回复了,除去2楼现存的文字外,另外写了好些。如果楼主当时在那,应该能看到。
今早早起,未见楼主有回复。想到最近有两个社友因我对他们的点评伤了自尊心,被反击“牛B轰轰啥都懂似的,想表现没机会”。检查回复的文字,确又有“啥都懂”的表现了。刺耳的言词,恐怕会让一些玻璃心的社友受伤,于是删除。
就先看看大家的意见吧。

网友(点评):
我就等着看彭老师的回复的,删除了可惜了

网友D:
铸造毛坯,带出45长度槽
1.粗车内孔及端面、R角
2.精车另端内孔及油槽到尺寸
3.以内孔定位车外圆及槽,用涨轴或液压卡盘自制软爪(调整好油压),
4.割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楼主贴出帖子不久就看到,回复了,除去2楼现存的文字外,另外写了好些。如果楼主当时在那,应该能看到。 ...

老师傅你好,由于文化比较低,白天要工作晚上才能学习一下你们的建议,感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这种铜瓦应该是离心浇筑制造毛坯。
然后剖切,可能需要去应力,加工拼合面,对合粗车,精车,开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铸造毛坯,带出45长度槽
1.粗车内孔及端面、R角
2.精车另端内孔及油槽到尺寸

工厂设备有限,只有普通数控车床,手动的三爪卡盘

网友:
我现在在公司开发部,跟老师负责新产品加工工艺安排,正在学习阶段,看零件结构,如果是加工样品或者数量少,可用铜块或者210铜棒对半线切割,然后铣削线切割加工的面,接着把两个合在一起,在两个合在一起的侧面和并处焊接,焊接长度不要超过185,接着车外圆和两个侧面,两个侧面只要加工到超过直径185就可以了,最后做个简易车床装夹工装,上下两半的那种,两边要有台阶卡住75的尺寸,接着装夹钻孔车削内孔,最后加工油槽。如果批量建议开模降低成本,加工工艺还是差不多,可以考虑工装做在数控车上,提高效率。
这是我个人想法,可能有不对的地方,麻烦各位老师指出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铸造毛坯,带出45长度槽
1.粗车内孔及端面、R角
2.精车另端内孔及油槽到尺寸

这样割开以后圆的直径会不会变掉,好像线切割钼丝也是有直径的啊,个人想法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你好,由于文化比较低,白天要工作晚上才能学习一下你们的建议,感谢老师指点

那么,可以告知图纸上的技术要求和标题栏的内容吗?
另外。看到图纸上有圆形图章,是否是设计单位章?方便的话,可否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趣的工件。
楼主能给一份完整、有标题栏的图纸吗?

明天发图纸给你,要求也不是很高,要求整体加工成品后线切割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东西,轴瓦也很常见,用的也多。
1.如果数量多,建议采用钢制外壳和内附巴士合金,这样在价格上相对 ...

好的,谢谢!照你建议的办法我试试看

网友:
等楼主的图纸。
看看还有社友关心不。

网友:
楼主请告知轴瓦用途,从图纸上看和楼主描述看,该轴瓦应该是用在冲床或者某种低转速的设备上的。建议楼主改磷青铜!一般先车削外径,然后车削内径-钻油孔-车油槽-精车内孔-线切割,一般内孔粗糙度有要求的。最后精车一般用金刚石刀具。另外过油的油孔,一般都是圆形或者腰子孔-方便加工。最后用线切割对半劈开。注意加工时候外径要比你图纸的尺寸要略大一点。因为对半劈开后,轴瓦是个椭圆型的。一般轴瓦安装在轴承座里后半径高都是过盈安装的。

网友:
学习中,等待彭老师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