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盖座圈压装间隙检测问题

楼主(2016-03-04):
发动机缸盖座圈压装后,座圈底部到孔底存在间隙0.02mm,有没有什么检测方法可以对压装结果进行检测?可以检测出底部0-0.03mm的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

请教下兄是否了解啊?孔底的间隙,一般用塞尺可以检测,曾尝试过用气检的原理做一套装置,精度达不到,想了解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涉及到压装过程的在线监测。比如通过监测压装过程的声发射信号,或者超声波辅助压装并监测谐振状态,或者伺服压装对压装力曲线的监测等。 不是单单检测,而是如何保证,因此需要设备的智能化。

网友B:
孔低一般很难检测的,PROMESS电缸的位移监控可以保证一些,一般是要切割的,你可以咨询一下做压机比较好的厂家,比如,佛罗里西,艾韦码

网友:
上一个图比较好。可以让其他行业的人帮忙看看有没有主意。

网友C:
没有经济的,测出来了又能怎样?
气门座圈沉孔间隙有结构与粗糙度保证.
建议,声波检测法,用手锤轻击辨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经济的,测出来了又能怎样?
气门座圈沉孔间隙有结构与粗糙度保证.
建议,声波检测法,用手锤轻击辨声.

间隙有设备压力,行程,传感器保证,但是任何事情没有100%。五万件缸盖产生一个间隙超差不良,也会导致发动机故障返厂。所以检测的设想只是为了100%防止流出,不能怎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兄是否了解啊?孔底的间隙,一般用塞尺可以检测,曾尝试过用气检的原理做一套装置,精度达不到,想 ...

很感谢大侠提到的压装过程检测手段。这个我们后期换新压床的话,会全面参考做好设备的智能化。关键是现有设备 其实也有类似保证的功能,但每年几十万件 还是会流出一二十个不良,所以才考虑全检的方式(不用塞尺,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低一般很难检测的,PROMESS电缸的位移监控可以保证一些,一般是要切割的,你可以咨询一下做压机比较好的厂 ...

大侠 你们公司的缸盖肯定也有这个流出不良的问题吧?我这边设备比较老了,虽然不常发,但还是有,三万分之一左右。你那边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隙有设备压力,行程,传感器保证,但是任何事情没有100%。五万件缸盖产生一个间隙超差不良,也会导致发 ...

利用设备压力,行程的传感器,结合零件尺寸公差和材质,去保证那个间隙,仍是间接的估计。
这个必须在零件结构上加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