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深空电穿孔

楼主(2016-03-04):
最近最一批深空的零件(1.6深180)公司决定用深孔钻,本人听以前的同事说过电穿孔,说是精度什么的都比深孔钻好。当时也没在意,没去了解,现在想要做个比较在网上也没度娘到什么有用的信息,请求专业人士科普一下,主要是跟深孔钻做个比较,精度,光洁度,直线度,效率,会不会斜等等,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之前用过电火花穿孔机,1.5mm的孔可以到200mm深,但是直线度不是很好,误差在0.2-0.3mm,如果是盲孔的话深度不好控制,表面质量不好Ra6.3左右,打孔180mm需要10分钟左右,不知你的要求是多少,最好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电火花穿孔机,1.5mm的孔可以到200mm深,但是直线度不是很好,误差在0.2-0.3mm,如果是盲孔的话深度 ...

孔比较简单,就是一根8mm圆钢穿个1.6的通孔,直径公差不是要求太高,就是要有直线度和光洁度,我的想法是走心机(纵切)外形车好后去电穿孔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公司现在是深孔钻后一顶一夹(我觉得会车弯,领导说不会)外圆要求光洁度1.6,直线度0.1
简单画个示意图,图纸上4的外圆跟形位公差不搭嘎,可能看的不清楚

网友(点评):
这个公差电火花穿孔机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