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Pro/E的问题

楼主(2016-03-04):
求教大侠们,Pro/E 5.0版本的草绘里,尺寸是怎么锁定的? 4.0版本的是右击尺寸点击锁定,但我的5.0版本里右键尺寸没啥反应啊,是软件没有安装好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小弟是初学者,各位大哥大姐多多指教

网友:
PRO/E5.0 的比4.0 稳定,编辑相对容易.

网友A:
楼主,你确定?你先选中该尺寸,然后再点击右键!我这几年用的都是PROE5.0,没出现过你说的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定?你先选中该尺寸,然后再点击右键!我这几年用的都是PROE5.0,没出现过你说的情况啊!

哥,你用的是破解版的还是正版的?我的是破解版的,我试了右键还是不行,可能真的是没有安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你用的是破解版的还是正版的?我的是破解版的,我试了右键还是不行,可能真的是没有安装好

我用的也是破解版的,有一点可以确定,5.0和4.0在此方面是一样的,问题可能出在其他方面了,你再耐心找找看!

网友:
有锁定的

网友:
左键先点红,右键长按,然后点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