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机拉丝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05):
有一台设备,给电子原件pin脚点胶的,点的是硅胶,现在的问题是点胶拉丝,因为点胶枪是斜上运动的,现在点的胶全拉到轨道上了,而原件的pin脚没有多少脚了,导致pin上粘不上东西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提前关闭点胶阀,点胶阀水平向前移动的同时再走一段回程。将余胶回补在返回行程中。这是需要控制来完善程序来达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前关闭点胶阀,点胶阀水平向前移动的同时再走一段回程。将余胶回补在返回行程中。这是需要控制来完善程序 ...

点胶枪是一套东西来控制的,点多少都是点胶枪的控制器控制的,这个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胶枪是一套东西来控制的,点多少都是点胶枪的控制器控制的,这个怎么办

改线路啊。让专业人士来搞吧

网友B:
建议不要用胶枪
把硅胶放在一个压力桶中。用高压管连接一个活塞式胶阀。
可以控制胶阀来控制出胶量,也不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用胶枪
把硅胶放在一个压力桶中。用高压管连接一个活塞式胶阀。
可以控制胶阀来控制出胶量,也不 ...

用的是点胶阀,点胶阀带回吸功能,点到pin脚上胶就开始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线路啊。让专业人士来搞吧

问了卖点胶阀的人,他也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真是头大

网友:
不好定位,这也是个问题。

网友C:
建议去别人那看看,这个不是就你们家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去别人那看看,这个不是就你们家在做

嗯!有机会的话去别人家那里看看,实在是太难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点胶阀,点胶阀带回吸功能,点到pin脚上胶就开始拉了

请问你使用胶的粘稠度是多少?

网友(2016-04-20):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使用胶的粘稠度是多少?

呵呵  我敢打赌LZ不知道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用回吸阀可以吗,如果粘度不大可以考虑

网友:
点胶控制系统有这个拉丝功能啊,就是通过机械手的运动和时间差来控制拉丝效果。比如提前关胶,拉丝高度控制,拉丝后快速拉断功能等。

网友(2017-08-05):
点胶机拉丝是指点胶机在点胶过程中,当针头移开时,在胶点的顶部会产生细线或拖尾,影响产品点胶效果。点胶机拉丝是滴涂工艺中常见现象,那么如何解决点胶机拉丝问题呢?下面旭通技术员就为大家整理介绍:

点胶机拉丝

  1、开胶延时

  由于点胶机胶头出胶口与胶阀之间有段距离,这段距离之间没有胶水,如果打开胶头输出口后,就立即开始运动,会导致轨迹开始一小段缺胶。为防止这种情况,在开胶后,延迟一段时间,等待胶水流出,再执行后续的运动。

  2、拉丝高度

  由于某些胶水的黏度较大,为不影响涂胶轨迹,需要在匀速缓慢上抬一段距离才能将胶丝拉断。

  3、上抬高度

  当一段轨迹点胶结束后,空移至下一段轨迹的起点时,为了防止胶头撞针,在结束点将胶头上抬一段高度保证胶头安全不撞针,再空移至下一段轨迹的起始点。

  4、关胶延时

  在关闭胶头后,胶头出胶口与胶阀之间还有胶水未流完,如果在关闭胶头后立即运动,可能形成胶水拖尾现象。为防止这种现象,在关闭胶头后,需要延迟一段时间等待胶水流完,再执行后续动作。

  5、斜拉上抬

  由于胶水黏度,在关胶后直接进行拉丝动作不能达到拉断胶丝效果,或者拉出的胶丝形状不符合要求。因此在关闭胶头后,执行斜拉上抬动作为拉丝做准备。

  6、胶水加热

  可以试着将胶水加热到一个适合的温度,增加的胶水的流动性,也可从某种意义上解决拉丝。需要注意的是加热的温度不可过高。
旭通自动化--专业点胶机厂家  400-834-1688

网友:
换一个进口的阀看看,

网友:
新人 学习一下

网友(2018-03-20):
你这点胶拉丝的现象跟针阀以及胶阀的温度关系影响很大的,我是做热熔胶设备的,若是需要了解也可以加我为好友或者15006213066,电话微信同号。

网友(2018-09-30):
1、可以点胶完毕后,延迟一段时间去关闭胶头。 2、在点胶机开胶后,胶水流出后,再进行持续的点胶工作。3、在点胶机点一段胶水之后保持点胶机的匀速缓慢上抬,这样就可以把胶丝拉断,也不会有点胶机拉丝的情况出现。4、在结束点将胶头上抬一点高度,保证胶头安全不撞针,再空移至下一段轨迹的起始点。5、在点胶机的点胶运动结束之前关闭点胶胶头,也为了避免带来必要的麻烦。6、可以预先设置好点胶停止时间及下一段点胶的运用轨迹。避免点胶机结束后没有及时关掉胶头造成的点胶机拉丝。7、在关闭胶头后,执行斜拉上抬动作为拉丝做准备。8、在点胶机点胶之前,事先将胶水加热,因为加热后胶水的流动性比较好,粘度也不会那么大,这会给我们的点胶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

网友:
点胶头一般是需要剪斜口的   斜口对着点胶位置    收胶时间控制好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9-12-13):
引用 网友C:
建议去别人那看看,这个不是就你们家在做

这肯定是外面买的设备

网友:
我之前在一家国企做过,那边的点胶机都是有把胶回吸的功能,你可以考虑改一个。还有拉丝的原因很多,可以看看压力,胶枪头有没有问题,或者换了新款的胶,粘稠度不一样使用的压力也不一样。

网友(2021-12-01):
胶嘴用的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