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运动噪声

楼主(2016-03-05):
现有一顶升设备,气缸垂直顶升提供动力,现有问题是在气缸落下时候相关联的设备总是有噪声,咣当一下子,应该是设备的机械硬接触,但是我的气缸有气缓冲,感觉不管用,这种一般怎么处理的?加液压缓冲器?还是加聚氨酯垫?……
还有一个旋转机构问题,用的SMC气动摆台,工作作台直径有点大,一般情况下旋转没事,就是第一天断电断气后,第二天一开始通气的时候,第一下总是动作很快,一下子就转过去了,现在是电磁阀加了反向通气,感觉效果不明显,这个加缓慢启动阀管用么?求教

补充内容 (2016-3-5 12:46):
@害怕伏枥  前辈帮忙看看

网友A:
两个问题我觉得问的让人有点醉,你自己的问题现象都是用“应该”和“一般情况下”等词汇形容,模棱两可,说明你对现象根本就不了解,既然问题都不清楚,别人又怎么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我觉得问的让人有点醉,你自己的问题现象都是用“应该”和“一般情况下”等词汇形容,模棱两可,说 ...

“一般”是指通常情况下的状态,这里指的是正常工作状态下;“应该”是我的判断,我看到问题后做出的结论,可能小学语文学的不好,表述不到位,大侠现在可明白了?明白了就请帮忙解惑吧

网友B:
气缸的气缓冲也不是万能的,速度过快,负载过重,都会使缓冲效果变差,试试加个排气节流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的气缓冲也不是万能的,速度过快,负载过重,都会使缓冲效果变差,试试加个排气节流阀吧

有节流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节流阀的

气缸缓冲能够吸收的能量是有一定限度的,你这个设备需要加外部缓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