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总是漏油

楼主(2016-03-05):
图示液压缸,工作时候密封圈总是被挤出来,请问各位神仙是什么原因?密封圈好像是唇型密封圈。液压缸头端法兰输出轴处有凹槽,可是没见到有与之相配的压盖类零件。纳闷中。。。。。

网友:
1.密封圈的自身尺寸有问题,或是选用的密封圈的承受压力是否又问题?
2.密封槽有问题,密封槽的加工尺寸有问题?选择的密封尺寸的接触方式不对?
3.在装配过程中是否又问题,就是在装配中,装配工艺导致挤压变形,因此在使用后预紧力导致现在无法使用。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里边吧,外边只是一个防尘作用的。里面还有什么结构?整个杆就一道密封?

网友:
密封圈槽在端盖里,打开维修吧

网友:
哪有这么搞的,这密封圈能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