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氮化变形

楼主(2016-03-05):
一般参数:材料40cr
                 工艺:粗车--调质--检验(硬度)--精车--检验(尺寸)--氮化--抛光--入库
                 调质硬度HB 260--290
                 氮化硬度HV 550--580

       这批次产品,调质硬度合格,尺寸合格,氮化厚在φ53.1处内孔外圆变大0.1--0.2mm。
求分析原因。
                            谢谢!

网友:
这个肯定会变形的,以前我们是按热处理前工艺尺寸,然后变形倒热处理后尺寸,可以用离子氮化变形量要小。

网友A:
应该是壁太薄了,一般氮化变形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壁太薄了,一般氮化变形很小的。

一直都是这样的,就这次变形大。

网友:
这个说不清;看当时记录的氮化温度是多少,跟平时有变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