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于弹簧工作载荷N数的计算

楼主(2016-03-05):
客户发来一套图纸,其中有一个弹簧(材料1Cr18Ni9),如图。上面标的N数跟手册上查下来区别大了。

又查看了以前同事留下的弹簧图纸,上面的数据大多数可以按手册上的资料查到或计算出来,就是工作状态那个21.74N不知道怎么计算的求大侠指导指导。

网友A:
按公式K=(G×d4)/(8×Dm3×Nc)算出弹簧的倔强系数K,再用倔强系数乘以压缩长度,就是弹力了。
G:弹簧钢丝的刚性模数,1Cr18Ni9材质G=7100
d4:弹簧丝径的4次方
Dm3:弹簧中径的立方
Nc:有效圈数

所谓工作载荷,应该是工作状态下弹簧压缩后的长度位置所产生的回复弹力吧

网友B:
楼上正解,米思米官网上有专门的弹簧设计计算文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公式K=(G×d4)/(8×Dm3×Nc)算出弹簧的倔强系数K,再用倔强系数乘以压缩长度,就是弹力了。
 ...

按大侠的公式计算:(7100×1)/(8×9×9×9×5)=0.24348  请问这个是多大的力?
因为我查手册上钢丝直径1中径9的弹簧极限是30多(具体多少不记得)N,现在客户给的才8N,虽然说材料不同有所不同但是我想碳钢丝和不锈钢丝也不应该差这么多。
下面原来同事给的图纸,极限是和手册上一样,其他数据也可以按手册上的公式计算(只是指他图纸上的数据),就是11毫米时那个N数看半天也没明白怎么来的。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如果我现在压缩的9mm,这个又是多少N呢?

网友(点评):
楼主图纸有点问题吧? 你以前同事的图纸算了 正常 但是你那张有点夸张啊 t=2.5啥意思? 没有人直接这样标啊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说错了 0.24348单位是kgf/mm的 0.24348*9.8=2.386N/mm。2.386*3=7.15N

网友(点评):
查了下楼主材质的切变模量79.38Gpa,k=7938/9/9/9/8/5=0.27,压缩3mm,力=0.27*9.8*3=7.94N=8N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大侠的公式计算:(7100×1)/(8×9×9×9×5)=0.24348  请问这个是多大的力?
因为我查手册上钢丝直 ...

请问这个压缩3mm是怎么来的?图纸上8N是弹簧长度是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米思米官网上有专门的弹簧设计计算文章,可以去看看

请问这个压缩3mm是怎么来的?图纸上8N是弹簧长度是7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大侠的公式计算:(7100×1)/(8×9×9×9×5)=0.24348  请问这个是多大的力?
因为我查手册上钢丝直 ...

7100是设计手册上的数据,请问7938是在哪里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