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图纸,怎么让人有点晕

楼主(2016-03-05):
是这样日本一向以严谨著称。但这张图纸有点不太懂。以前见到的日本图纸公差等各种要求图纸上标注的非常详细,但这张图纸却似乎反其道而行之,整个图面非常简单。简单的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见图)。是我少见多怪了,还是这种图画得不严谨?如果此图不合理,请帮忙指出其不合理之处?反之亦请说出理由。
多谢!

网友:
材质:有
键槽尺寸:有
公差:未标注按一般长度公差
重量:有标记

完全可以按图加工,木有问题。

网友(点评):
圆柱度按多少加工?粗糙度多少?调质否

网友(点评):
日本图纸的未注公差一般也会有说明的

网友(点评):
材质的注解那项就已经涵盖楼主要的资讯,是楼主不清楚相关数据

网友(点评):
多谢LIAO侠,请原谅我的少见多怪?能否详细说下?多谢!

网友(点评):
这材料是精磨过的光料,表面粗糙度0.4以下,直径-0.01~-0.02,圆度0.01以内,广东这边称这种材料为“银钢枝”

网友(点评):
多谢浮云大侠的帮助!

网友A:
直径80的45#钢光轴加工键槽,没什么疑问的啊,光轴直径公差和键槽公差按日本标准

网友(点评):
就是说直接买根直径80的45

网友:
可以加工啊

网友:
日本字看不懂
真的表示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80的45#钢光轴加工键槽,没什么疑问的啊,光轴直径公差和键槽公差按日本标准

图纸上直径80下的S45C。。。 意思类似我们的光轴,有公差要求的,需要查日本标准

网友:
不影响啊

网友B:
怀疑是新手画的,长度尺寸是封闭环,不知哪端是基准,而且图中除了结构尺寸只给出了材质是S45C的,键槽是JIS标准;
尺寸公差、形位公差都没有,热处理工艺也没有,对于这么大的轴,而且上边有多处配合,没有公差和热处理工艺是不能做的;
楼主要谨慎一些,跟客户沟通清楚再投。

网友(点评):
是的,有些不知好歹的人还能提供报价出来,真不知他们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点评):
D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上网查下,说是冷拔钢。不懂

网友(点评):
其实这玩意很简单,就一光轴上加工几个键槽,材料则是使用买的现成的光轴(一般直径负0.01-0.02),不要以为日本人的全是高大上,其实他们对成本控制得很严的,这东西就是低成本的产物。

网友(点评):
要求高一般都标注详细,要求低则马虎很多,我们公司的几个日本客户就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新手画的,长度尺寸是封闭环,不知哪端是基准,而且图中除了结构尺寸只给出了材质是S45C的,键槽是JI ...

S45C-D对应GB材质应该是45冷拔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45C-D对应GB材质应该是45冷拔钢

刀侠冷拔钢与冷拉圆钢是一回事吗?
冷拉圆钢与圆钢区别冷拉圆钢是一种精度很高的圆钢,材质是经过“调质”处理的,可以直接用来做轴,不需要再加工的2、对应的普通圆钢,就是我们常见的用于建筑的圆钢,供应的热处理状态是“正火”,无论是尺寸精度还是材质都是普通级别的。不管是冷拉圆钢或是圆钢其形状都是圆形的,但是冷拉圆钢表面很光滑,尺寸精度很高,它的机械性能高,由于尺寸精度高不经加工可直接使用.

楼主:
终于找到些资料给大家参考。

普通圆钢、冷拉及冷拔圆钢,它们之间差别在哪儿?

冷拉圆钢,为什么要提这四个字,因为它是网站关键词之一。同时,它也是下面将要介绍的对象。由于下面所要展开的内容很零散,因此这里小编就不进行概括总结了,大家看完这篇文章后就明白了。并且小编也通过下面的学习,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冷拉圆钢。

 冷拉圆钢与普通的圆钢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其概括总结的话,主要有以下这几点,为:
 (1)冷拉圆钢的精度要高于普通的圆钢,因为其材质是经过“调质”处理的,所以直接用来当做轴,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加工处理了,而普通的圆钢是达不到的。
(2)普通的圆钢,其材质的热处理状态是“正火”,所以在尺寸精度等方面,是不及冷拉圆钢的。
 (3)在表面光洁度上,冷拉圆钢是要好于普通的圆钢的。
 既然说到冷拉圆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与它另一个相关的名词,为冷拔圆钢,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对我们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冷拔圆钢,简单来讲,就是通过冷拔得到的圆钢,它一般是在常温下进行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材料会有塑性变形外,还会有挤压变形。而对于冷拉来讲,就只有拉伸变形。所以说,经过冷拔加工得到的圆钢,其性能要比冷拉的更好一些。并且在设备方面,冷拔有专门的冷拔机,而冷拉则要简单的多。

网友(点评):
废了好多时间,才找到的

网友(点评):
废了好多时间木有关系,废了就废了。初期再找资料通常费时多,抓住一些关键词后就会加快些。用对工具还可以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