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刀失败,求大侠指导

楼主(2016-03-05):
闲来无事,废旧轴承外圈,乙炔烧到暗红色,小锤敲直后,砂轮机粗磨成型,然后乙炔烧到亮红色,放水中瞬冷,然后打算精磨成型,内应力太大发生断裂,硬度测试淬火后锉刀挫不动,大侠来出出招,轴承刚造刀,如何是好

网友:
改用夹钢工艺,农村里的铁匠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轴承钢不适合造刀,原因是太硬,容易摔裂。

网友A:
轴承钢实际上非常适合。不过淬火应该用油脆,然后及时回火

网友(点评):
记住,他是用的“废旧轴承外圈”。

网友(点评):
废轴承可以的,只要不是水货轴承。关键是轴承钢热处理要达到好的性能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点评):
用轴承钢倒不如选货车的板簧好使。

网友:
菜刀都是外面是铁里面用钢;保持锋利

网友(点评):
外面铸铁?扯犊子吧。

网友(点评):
铁与铸铁是两个概念, 西斜说的没错。

网友:
优酷有这方面视频的。

网友:
用轴承钢做什么刀    菜刀还是车刀?这样弄不太对头,你淬火淬的太死了,没回火。热处理方面的书要看看了,边玩边学习吗。
刚参加工作时,我用轴承钢做扁口錾,淬火时錾口入水一小部分,并做水平和上下移动(这样做可以避免在錾口形成一条线,从此开裂),待錾口颜色发黑取出水面,用錾子后部热量再把錾口自加热至黄色或蓝色后迅速全部投入水中完全冷却。黄火脆一点,蓝火刚刚好。这叫自回火。这些老的热处理书本讲这些,多年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钢实际上非常适合。不过淬火应该用油脆,然后及时回火

估计轴承外圈已经疲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