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这种凸轮轴承吗?

楼主(2016-03-05):
attach://在一个论坛里面下载了这个机构,发现这里的凸轮轴承是两个的,请问谁知道这个的品牌和型号?外径16,轴是6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做凸轮轴承随动器 ,不知道是否是你想找的,你可以百度图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做凸轮轴承随动器 ,不知道是否是你想找的,你可以百度图片一下。

常见的凸轮轴承随动器是单个轴承的,这里他是两个,我就没见过了,misumi上也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常见的凸轮轴承随动器是单个轴承的,这里他是两个,我就没见过了,misumi上也没找到

是你上图中的这个机构上用的那个轴承吗,你那机构应该是实现两轴在偏心装置转动的时候联动吧?如果是的话用凸轮轴承随动器就行了,况且如果是你下图中的那种轴承,装配的时候不会干涉吗,而且我看这装配图零件已经乱了,产生了干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你上图中的这个机构上用的那个轴承吗,你那机构应该是实现两轴在偏心装置转动的时候联动吧?如果是的话 ...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抱歉。

没事,大家一起探讨探讨,我打算改下这个机构,改的更适合我的设备.这个双凸轮轴承,我打算用8-16-5的深沟球轴承代替,但是效果肯定没他这种专门的凸轮随动器好.所以还是希望有人能告知下....

网友B:
是一根轴上装了两个随动器,不是一整套卖的   轴是轴  随动器是随动器  都可以在MISUMI上找到
以前做过几套这个,冲击太大,
如果速度没有很高的要求建议用组合气缸  更稳定  好调节
仅供参考

网友C:
买倆凸轮轴承装装不成吗?

用滚珠轴承替代是很不明智的选项,毕竟滚针轴承的载荷大很多。

俺通常用满针轴承加套来替用凸轮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根轴上装了两个随动器,不是一整套卖的   轴是轴  随动器是随动器  都可以在MISUMI上找到
以前做过几套 ...

就是对速度有要求,哎,我之前也是用两个气缸做的,速度快了冲击也大必须用液压缓冲器,我已经按自己的思路改了,打算做一套放办公室,有客户来了就开起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倆凸轮轴承装装不成吗?

用滚珠轴承替代是很不明智的选项,毕竟滚针轴承的载荷大很多。

谢谢,确实用滚珠轴承不是很好,我已经按自己思路重新设计了

网友D:
LZ可以检查下,两个轴承外圆是否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可以检查下,两个轴承外圆是否偏心……

偏心?没有呀,您的意思是?

我现在用凸轮轴承套一个双列向心球轴承代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心?没有呀,您的意思是?

我现在用凸轮轴承套一个双列向心球轴承代替了

看来我想多了~~~
有种情况,需要用这两个轴承的偏心来调整“凸轮槽——滚球”的间隙。

网友:
买两个INA的滚轮,装一根轴上,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