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杆振动问题

楼主(2016-03-05):
11

11

结构如图,
1,  丝杆转速120转/min
2,  内外管顺滑
3,  丝杆在往下旋转时,振动
4,  速度即使挑的很低也振动
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A:
小管和大管各多长,边长多少?配合间隙我觉得不会太好。

网友B:
检查下装配精度,另外你这个丝杠多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装配精度,另外你这个丝杠多长啊?

丝杆长度53c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管和大管各多长,边长多少?配合间隙我觉得不会太好。

大管小管  丝杆长度50cm.  配合间隙约为0.1mm的样子.  大小管很顺滑

网友C:
大小管不要配合精度,螺母那里四面各安装2个轴承,做成可张紧的,这样就可以调到各面都是贴面紧配,但又不影响里面管子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小管不要配合精度,螺母那里四面各安装2个轴承,做成可张紧的,这样就可以调到各面都是贴面紧配,但又不影 ...

精度现在是0.1mm  用的精抽管,    手可以抽动很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现在是0.1mm  用的精抽管,    手可以抽动很顺滑

捡查下丝杆轴承座与管子的垂直度,可能偏差太大,只靠螺母纠偏,走起来就会抖动。

网友:
滚珠丝杆,直线导轨不是一对好基友吗?怎么没看到直线导轨呢

网友:
往下旋转时是在挤压的吧!丝杆拉还好说了,挤压就容易弯,如果配合直线导轨来导正,问题还是很大,没有导正就不知道啥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