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钣金设计时压铆螺母的画法

楼主(2016-03-05):
solidworks钣金设计时压铆螺母要画出来吗?在工程图中怎么标注压铆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画出来,否则人家知道那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铆接螺母没有单独的图号,那只需要用文字指引出尺寸和数 ...

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B:
画出来有两种方法
一种在零件上画
一种使用装配体
如果用装配体的话,压铆一般都是标准件,TOOLBOX里面就有在PEM里面,可以直接调用,出明细表就行
如果是零件上画的话,建议做成库特征,直接拖进来就可以用也是很方便的,工程图可以直接在图纸上直接标注,比如S-M4-2,CLS-M5-2,BSO-M3-10
下面图就是直接在零件上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来有两种方法
一种在零件上画
一种使用装配体

工程图上标注在哪呢?是直接从钣金件上的底孔引出标注吗?
第一次接触钣金,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程图上标注在哪呢?是直接从钣金件上的底孔引出标注吗?
第一次接触钣金,还望多多指教。

对的,直接在底孔上引出标注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做法,标不标准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直接在底孔上引出标注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做法,标不标准不一定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装配体可以直接在toolbox里面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出来有两种方法
一种在零件上画
一种使用装配体

如何做成库特征?O(∩_∩)O谢谢

网友(2016-08-30):
新人问个问题~比如在里面找到BSO或者SO 修改尺寸的时候最小只有M3的 ,如果需要M2.5的怎么办?

网友(2017-12-11):
直接在工程图标注

网友:
三维肯定要画出来,有标准件的,二维图上要标注清楚压铆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