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砂轮片防松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03-05):
角磨机砂轮片防松原理是什么?只靠螺纹连接就行了,砂轮片有正反转的啊

网友:
角向砂轮机只有一个转向。反牙螺丝即可。反正是越带越紧。

网友(点评):
角向磨光机只有正牙螺纹,没见过民用的用反牙的

网友(点评):
电动圆锯是反牙的,它前面有垫片。角磨机垫片螺母有个面贴面而锁紧,还有一个砂轮片内圈有铁片包圈。

网友(点评):
风扇叶片前面那个帽子就是反牙的,不信拆你家的看看。

网友:
表示没见过带正反转功能的角磨机,都是固定方向转动的。锁紧是反牙螺丝。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有,有些三位开关的是正反停

网友(点评):
我的错 我给弄错了........

网友(点评):
呃,我还以为是我孤陋寡闻了呢。。。。。

网友:
就靠拧的紧...........

网友:
跟手摇磨床一样一样的

网友:
应该知道单向电机是改变不了转向的,除非是直流电机.

网友(点评):
单相电机可以换向的,只是比较麻烦

网友:
充电电钻有三位开关的,角磨机没见过。@好好干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