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G42,G41

楼主(2016-03-05):
T101 M3 S500
G0 X11 Z1
G42 G0 X10 Z0
G1 Z-0.34
G3 X10.64 Z-1.75 R0.75 F0.1
G1 X13 Z-1.8
X17 W-2
G40 G0 X30 Z20
M30
前刀车床,GSK980TDB ,R为0.4,T为3.
程序运行正常,没任何报警,但是过切了,
对刀按正常的对刀,但G42并没执行,状态界面里一直都是G40,执行G42一样是G40.工件过切了,想了一天没明白。

楼主:
http://user.qzone.qq.com/106096262/photo/V13KcZIS41nV7r/batchid/1457178211149000
看图4的右上角,执行G42后,状态参数一直都是G40状态,做成工件过切。C型刀补根本就没执行,其他指令执行后都可在右角马上看到状态的改变,只有G42执行后还是40,没任何变化。求高手高人指点。

楼主:
C型刀补被锁了吗?怎么无法执行,程序明明正常运行直到M30。
改成G41,R为0,T为0,刀具的运行轨迹没任何变化,傻眼了。
使用手册查了半天也没搞明白。

网友A:
G42后面的刀补值D没有呢?应该写G42 X—— Y——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2后面的刀补值D没有呢?应该写G42 X—— Y—— D——

D是什么?GSK里有D吗?没听过。

网友A:
D是刀具补偿值,就是刀具的半径值,你不是G42右偏刀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是刀具补偿值,就是刀具的半径值,你不是G42右偏刀补吗?

R0.4就是刀具的半径值

网友:
那你就G42 X_ Y_ D0.4

楼主:
使用手册上都没D的呀,你都是用GSK980TDB系统的吗?你是开数铣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手册上都没D的呀,你都是用GSK980TDB系统的吗?你是开数铣的吧?

好吧我说错了初学理解错误

网友B:
是你的程序问题,G42只能加在斜线,和圆弧程序那一段。

网友C:
参数002 ,刀补C改为1(说明书363页)。

网友:
居然没人了,楼主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002 ,刀补C改为1(说明书363页)。

不太明白,能不能详细点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程序问题,G42只能加在斜线,和圆弧程序那一段。

不会吧,你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点评):
绝对没搞错,自己好好看说明书,说明书上关键这个第一.段就讲了适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002 ,刀补C改为1(说明书363页)。

要修改参数设置是吗?是不是参数设置那里关了C型刀补?那天我也想是不是有这可能,也查了好久,在参数设置好象没找到有关C刀补的设置。如果是真的话,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就是002参数从右向左第二位“刀补C“设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002 ,刀补C改为1(说明书363页)。

如你说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最后没改程序,只改参数就能用了?

网友:
广数车没有D的   D是用加工中心的刀具补偿   现在只是车刀R角补偿   不一样   以前会  现在忘了

网友:
谁能详细讲讲刀具半径补偿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