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机床直线度的评定及其机械补偿方法的研究(个人原创,请勿转载)

楼主(2016-03-05):
之前本来想写一本关于机床设计的书的,后来考虑到侵权之类的因素只能暂时作罢,最近工作很忙,但也是忙里偷闲,把正在做的一个优化设计的案例整理了出来,里面的数据全是真实的,希望大家不要人肉。
xx机床 x轴z向直线度的评定及其机械补偿方法的研究
基本背景:
Xx机床 X轴Z向直线度的检测方法(图1):
1.      将直尺按图平放于台面中央位置,千分表固定于主轴或滑枕之上
2.      主轴开到X轴零位,将千分表打到直尺之上,读数归零
3.      将主轴沿X轴正向运动,每隔50mm将读数记录下来
4.      将记录的数值输入系统之内,系统会自动生成X轴Z向的直线度误差(图2)

图1  X轴Z向直线度检测示意图

图2 检验结果样例

问题的提出:
公司规定的该处直线度误差应为11μm之内,据车间及工艺反映:,自从该机型量产后的几十台检验结果,该处直线度误差一直在超差边缘,机械调整非常困难,公司内部不允许在工厂阶段进行软件优化补偿,因为现在我主管该产品了,恰好之前按照总部的要求将导轨及丝杠都做了优化改进,铸件也都做了更改,超差的两台机器正好是前两台样机,于是质量部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要求从机械上想办法对该问题做出一些分析,并提出改进的办法。
解决问题的思路:

联想到该机床的基本结构,立柱中间为了放置转台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这必然影响到整个机床在此处的刚性,反映到上面提到的x轴z方向直线度便是两侧高而中间低的情况,这在软件上也非常清楚的显示了出来(图3),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立柱的导轨上加工出一个中凸的曲线来抵消重力对直线度的影响。

图3 直线度误差曲线图

问题的一般化:
我的雄心绝不仅仅是随便给出一个结果这么简单,我想把这个问题更加一般化:
1.如何根据输入的几个点求整条轴的直线度?
2.如果该直线度的走向有规律可循,如何找到该规律?换言之,该直线度的走向能否被一条曲线拟合,如果能,那曲线的方程应该是什么?
3.如果我手上有几十台该直线度的检测数据,我如何来求得最适合的一条拟合曲线?
4.如何求得3中提出来的拟合曲线的补偿曲线?
5.补偿曲线求好后,如何反推其正确性(通过已有的机床直线度数据反求)
具体的解决思路:
为了便于理解,我对机床轴和坐标轴的对应关系做一个描述:令机床轴X轴的中点作为坐标的原点,坐标轴X轴的正向为机床轴X轴行程的正向,这样,这个问题中700mm的行程可以在坐标轴上对应为为X轴的-350,-320,…,0,…,320,350,单位为毫米,坐标轴Y轴和机床Z轴重合,方向一直,单位为微米。
1.如何根据输入的几个点求整条轴的直线度?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只要在坐标轴上画出每个点对应的X轴Z方向的直线度测量数据,然后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出一条直线,每个点与该直线的竖直距离(注意是Z方向差值的绝对值,而不是点到直线的垂直距离,这个具体可以参考最小二乘法的定义及求法)的差值即为该点的偏差值,这个行程上点与点之间偏差值的差的最大值就是X轴在Z方向的直线度。下面就以图2的检测数据为例编程求出该机床的X轴Z方向直线度(图4)。

图4  X轴Z方向的直线度求法模拟

由图中可以看出,用该方法求出的偏差值及直线度误差与系统给出的完全一致,这里给出的精度甚至更高。(具体的编程代码我就不给出了,熟悉编程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编个看看)
2.如果该直线度的走向有规律可循,如何找到该规律?换言之,该直线度的走向能否被一条曲线拟合,如果能,那曲线的方程应该是什么?
上面既然求出了每个点的实际偏差值,问题就简单了:把实际偏差值输入到坐标轴中,用合适的曲线模拟出偏差的趋势或走向,用的当然还是最小二乘法。至于拟合曲线的选取,我这里选择了二次曲线,当然读者也可以选更高次的曲线模拟。(图5)

图5  用二次曲线拟合直线度偏差点

从图中可见,模拟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点的位置基本上符合了二次曲线的规律。

3.如果我手上有几十台该直线度的检测数据,我如何来求得最适合的一条拟合曲线?

从问题2中我们可以求得每台机床的直线度情况,但是供应商加工铸件的精度在一定范围内是随机的,这就需要我们从大数据中求得最适合的一条曲线,通过该条曲线的加工补偿,可以使得每台机床直线度都不至于偏离太远。这个最适合应该怎么定义呢?我还是使用最小二乘法的原理,在轴的每个特定位置求出刚刚拟合出的几十条曲线的直线度偏差值,然后找到该位置上的一个偏差值使得该值到其他机床在该位置偏差的距离的平方和最小,如此再做最小二乘拟合,所得的二次曲线便是几十台机床直线度误差的平均值了。(图6)

图6  多台机床直线度数据拟合

本次我一共拟合了10台的数据,得到了上述的表达式和函数图像

4.如何求得3中提出来的拟合曲线的补偿曲线?
上面的曲线方程出来以后,这一步也就可以顺利解答了,只要把上面的方程按X轴对称即可得到补偿函数,当然这个函数还不是我们要的,为了方便加工,给出的函数需要假设两头为0,中间高,从而让加工厂不必费力再去计算各点的差值,直接从函数中就可以计算出每个点的补偿值。(图7)当然考虑的实际的精度,中间一项可以删除。从而得到更加简洁的函数表达式。

图7  最终得到的可用于加工的补偿函数及图像

5.补偿曲线求好后,如何反推其正确性(通过已有的机床直线度数据反求)
把上面求出的补偿曲线与每台机床的直线度误差曲线合并后,再使用步骤1的方法可以得到补偿后的结果。(图8)

图8  补偿前后直线度误差对比

由上图可以看出,补偿后的直线度误差没有超过6微米的,除了第5台机床,其他的都要明显好于补偿前的结果。
结论:
通过机械的补偿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补偿后的误差仍然可以通过系统插值法来进一步补偿。而软件补偿是针对单台机床来说的,从下图可以看到,如果需要,二次补偿后直线度在1微米之内甚至更高精度要求内完全没有问题。

图9  补偿后的偏差仍然可以通过二次曲线在软件中补偿

网友A:
完全的开环控制么?
您这个过程就是测量工作台面变形,然后利用10台的测量数据,生成一个通用的补偿函数,Z轴的进给量按照这个函数进行补偿。我这么理解对么?
那么为什么第五台的直线度反而高了呢?这里其实不能算直线度了,应该算是补偿后的读数值的计算值吧?
能不能把直线度计算前10台设备的14个点数据也贴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的开环控制么?
您这个过程就是测量工作台面变形,然后利用10台的测量数据,生成一个通用的补偿函数, ...

有一点没说清楚,不好意思,不是测的工作台的变形,而是测的立柱在z方向的变形,因为机床结构不方便贴出来,所以这里没详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的开环控制么?
您这个过程就是测量工作台面变形,然后利用10台的测量数据,生成一个通用的补偿函数, ...

机床当然是全闭环控制啦,正如文中所说,公司不允许在工厂内对该处直线度进行差值补偿,必须要求机床本身的机械精度够高才行 ,另外我贴的数据已经完全了,不存在什么直线度测量之前的14台数据

网友:
养肥了,慢慢看
我见过
HELLER测直线度是放个无线量仪
测的时候,数据直接可以显示成曲线

网友B:
为什么不刮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刮研呢?

刮研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因为机床直线度超差是因为立柱受到中拖板y轴z轴滑枕等的移动部件重力影响,刮研结果不好实时反馈,导轨安装面本身的精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不能说刮研不是个好方法,只能说对于具体到该机床的定位上,没必要刮研。楼主有机会和迪西的人交流的话,可以问问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在对问题评估正确的前提下,不理解不采用补偿的手段。

网友(点评):
我也建议公司采用软件补偿的,无奈公司内部有铁律,该处工厂内部不准软件补偿,其实是把灵活性留给了售后 ,就是说,在客户现厂是可以补偿的

网友:
谢谢楼主,拜读大作!

网友C:
大侠,我做过和您这个机床类似的工作

您这个机床在客户处的反馈如何?

机床刚性和加工表面质量如何?

非常感谢您分享的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我做过和您这个机床类似的工作

您这个机床在客户处的反馈如何?

这是一款系列产品,该产品到现在总共卖了有五六百台的样子吧,中间经过了超过五百次的更改,当然到我手上也就不到一年时间,总体来讲机器的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
大侠应该说“以上内容纯属虚构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D:
我想说的是如果仅重力就导致直线度偏差11微米,那么在加工时切削力以及激振动态力作用下,导轨直线度会偏差多少呢?切削力在垂直方向和重力相比哪个大那个小呢?全闭环只是在某一轴运动方向上,其导轨变形对导轨垂直方向的影响在其他轴上的闭环控制也是无法知晓和补偿的,因此你这里的补偿也只是开环的。增加刚度才是正道

网友(点评):
最为关键的是中凸导轨的动态接触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其保持性又怎么样?但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执行手段,楼主还是不错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的,还不如用补偿来的方便。

网友(点评):
的确,还是软件补偿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的是如果仅重力就导致直线度偏差11微米,那么在加工时切削力以及激振动态力作用下,导轨直线度会偏差 ...

因为移动部件较重,而立柱中间又开了很大一个口子放转台,加之X轴行程长,所以会产生改直线度的问题,至于z方向的切削力和重力相差太远,可以不用考虑,其实该机床的结构,各位可参考DMU50,一望便知,至于实际的效果,我也在等待,有情况了会在该帖更新

楼主:
为何能够补偿,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因为该直线度异常是移动部件的重力导致的,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在几十台机床的直线度报告也能显示出来,而不是说补偿的是导轨加工过程中面的不确定度

网友:
你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啊,立柱刚度不行,现在拟合过关了,时间久了,那不是还要超差

网友E:
感觉治标不治本,为了节约那么点钢材钱,翻来覆去花了NNNNNNNNNN多人力物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治标不治本,为了节约那么点钢材钱,翻来覆去花了NNNNNNNNNN多人力物力

不知所云

网友(点评):
多用些钢材,把结构做强些不就ok? 重力下就1.1丝也叫机床?

网友(点评):
大哥,发表评论之前能否先做点功课,你知道国标规定是多少,DIN标规定是多少吗

网友(点评):
你目前因结构变形达不到公司要求,老板叫你解决,你就得解决,你管它国家规定多少呢。

网友(点评):
幸好老板不是你

网友:
收藏了慢慢看

楼主:
附图是10台机床的直线度误差曲线图,可以看到,凡直线度误差大的,都是大致呈抛物线形状,这也是为什么可以机械补偿的原因,图中也可以大致得出第5,7,10台的补偿效果不会很好,后面的补偿结果充分反映了这点,第5台补偿后效果反不如前,第7和第10台只比补偿之前好了2微米。

楼主:
还有人质疑这么大的直线度误差“还算是机床?”,国标X轴Z向的直线度允差是0.015mm,那我们国家生产的还是机床吗?
我贴下这台机床的三轴标准件切削结果吧,没有超差的项目

网友:
mark下,回去再看,楼主牛逼

网友:
中凸的话,连接面没有完全贴合,刚性会变差的,应该是一条斜的直线较好

网友:
看了一遍,虽然不是太懂,慢慢学习

网友:
学习了,进步自己

网友F:
其实能否把数据及测量方法给分享,或许有其它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似乎是个数学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能否把数据及测量方法给分享,或许有其它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似乎是个数学问题了

十台的样本数据都在文中,检测方法开篇就写了,程序代码没有详细给出,毕竟是我两晚的成果,但是具体思路在文中都写的很详细了,后面有进展的话我会在该帖中详细说明

网友G:
是否可以在精加工导轨时施加一个力,使其预先变形,这样就可以从机械上补偿导轨的变形量

网友(点评):
施加一个力,使其变形,操作起来会很麻烦。我们做激光设备,横梁相对轻,X轴导轨不会因为横梁重力改变直线度。精加工X轴时,测量导轨安装面的直线度,画出曲线,再反向补偿到加工机上去。方法同PACELIFE侠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可以在精加工导轨时施加一个力,使其预先变形,这样就可以从机械上补偿导轨的变形量

你说的也是一个加工补偿的办法,但是这里受力情况比较复杂,施加的力很难一次试验成功,具体要看加工厂自己的实际情况才能确定最后的加工方案了

网友(点评):
大侠,没时间讨论,2个观点,.商榷一下;1,数据采集方法有问题。2,补偿有问题。其实这在横梁式机床的机械性补偿,100年前就有了,国内60年代在补偿中就有了。阿贝误差是不容忽视的。

网友(点评):
最后,补偿的最终结果,也是你那根平尺,不说明你要补偿的结果,如果补偿成平面铣削出来都是‘凸’面,这是绝大部分机床不允许的。 赞同你的是机械精度补偿,软件补偿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点评):
第一台机床加工成凸面后精度检验结果已经出来,5.9微米,如果不是最后一个点突变导致结果变差,应该还可以更好的,现在还只是一台机床,等后面数据积累较多后我会一起发出来补偿的最终效果

楼主:
我来更新一下具体的进展吧,按要求更改后第一台的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误差为5.9um,回来后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前650mm行程内误差为2.45微米,在行程700处有突变,不知道是否是供应商加工控制有问题,但还是远远好于补偿前的结果,而整个行程内点的分布已经是随机的了,这已经能证实补偿的手段是完全成功的,当然这只是一台的结果,最终的结论需要通过更多的机器来反映。

下面是全行程内的结果,和上图可以对照着看

下面是650行程内的结果,可以看出在这个范围内其补偿结果是相当理想的

网友H:
大侠,讨论一下。
1,数据来源的准确性。既然是立柱上的X轴,那么做为横梁来处理是可以的。那么X轴的直线度,在远离它的工作台上测量,
是否要考虑阿贝误差?对精密机床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一根直尺能解决的。
测量手段是非常重要的,是你原始数据的来源。
2,机床X轴的真实轨迹也不是一根直尺能描述的。除了pitch,它总体上必然是根曲线,理想的直线是没有的。
那么这根曲线,就是你补偿的对象了。比如,你铣一个平面,它是中凸的,反过来怎么加工?平板上有怎么测量?
跷跷板,对吧。
所以,补偿必定是对你规定的“曲线”的补偿,不是直尺的读数值。
3,很奇怪你用的直线度测量数据灌入软件后得出的曲线。一条导轨,用最原始的水平仪来测,用坐标旋转法计算(手工的),
都能求出被测导轨两端为“零”,中间的“曲线”也就自然出来了。
讨论一下,你的方法没错的,只是精密度,不是你简单一根平尺和测量手段能解决的。精密机床不是这么生产出来的。
谈到“微米”级的机床,世界上也没几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侠,讨论一下。
1,数据来源的准确性。既然是立柱上的X轴,那么做为横梁来处理是可以的。那么X轴的直线度 ...

现在正好有空,手机上简单回复一下吧:
1.关于阿贝误差,大侠多次提到阿贝误差,这其实是任何一台机床上都会存在的,在一般加工过程中,光栅尺位置离主轴的距离决定着阿贝误差的大小,注意不是离导轨的距离,而测量精度当然需要在主轴下面的工作台上进行,这样才是最精确的。
2.关于平尺能否反应真实的直线度,当然可以,平尺就是基准,而测出来的结果的评定大侠好像也有质疑,我在贴中特意把标准测量结果和我自制软件结果做了对比,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不符合的地方,也就是说我计算直线度的方法完全符合ISO标准,具体在贴中写的很详细了,这个再说也没意思了
3.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加工厂商对导轨面的控制是否能符合我给出的曲线,这个真没法保证,我们现在会对每台加工好的中凸导轨面进行三坐标检测,第一台确实是中凸的,经过直线度的评定后可以看出点的分布不再具有明显的趋势,也即补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侠,讨论一下。
1,数据来源的准确性。既然是立柱上的X轴,那么做为横梁来处理是可以的。那么X轴的直线度 ...

大侠好像是用水平仪来测直线度的,两端调零,看中间曲线 ,其实这种测法并不合理,现在的机床早就用最小二乘法来拟合直线算直线度了,你不相信可以查ISO和国标

网友:
哈哈,原始数据测量有误差,后面都是对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侠好像是用水平仪来测直线度的,两端调零,看中间曲线 ,其实这种测法并不合理,现在的机床早就用最小二 ...

二十万到四十万的测量工具都玩过,水平仪只是个基础知识,再说一遍,一个平尺,一只千分表是不说明问题的。
说句我自己的认知,一个测量者,没有对水平仪有深刻的理解,很难玩好那些高档的测量仪器的。想想导轨误差的本质
是什么就好了。
一个扭曲,就忙死那些激光测量仪的厂家了。
讨论而已,我不是只会一个水平仪两头调平的人。
水平仪坐标璇转法,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二十万到四十万的测量工具都玩过,水平仪只是个基础知识,再说一遍,一个平尺,一只千分表是不说明问题 ...

导轨问题确实非常复杂,以后还要多向大侠请教

网友:
精华帖都是06年的帖子啊。真经典。

楼主(2016-04-09):
继续来更新一下帖子吧,就如前面有大侠提过的,导轨问题非常复杂,该处直线度误差来源不仅仅是单根导轨的形状误差,还有前后导轨的扭曲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后者的影响是随机的,并不会对系统误差的分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我也分析了导轨面的三坐标数据。但是之前我考虑的还是过于简单,导轨面在整个行程范围内的变形并不是简单的中凹,而是具有一定的波动,具体形状如下(当然这是部分推理的结果,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有限元验证),为了减小加工的难度,补偿的方程主要针对中间,而两端并未做补偿,这会对直线度产生影响:

现在两台样机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为了便于比较,我把未做中凸的机床数据贴出来,方便对比:

下面是中凸的两台样机的结果:

可以看出,中凸的机床明显消除了导轨面中间部分系统性的误差,点的位置变得随机起来,而直线度也有很大的提升:分别为5.9微米和5微米,第一台在后面产生了较大的波动,经三坐标分析是因为两个导轨面高低差过大产生的影响,而第二台两端曲线的凸起基本上反映了未经补偿的导轨面在重力作用下的轻微变形,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所以暂时不会对其进行处理,这两台的结果和之前几台的对比基本上可以证明本文中方法的可行性,当然我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持(会有大概10套左右的数据样本作为下结论的依据)

网友(点评):
继续加油,中间曲线的波动,考虑下该方向上滑块的跨距,这部分测量时会被‘隐藏’起来。 还有,测量时的G0或GX,与实际工作时的G1,是不同的。既然“梁”在变形,它就有个“恢复“过程。 方法是对的。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鼓励!

网友(点评):
机械精度基础 (美)韦恩·R.穆尔著,一定要读这本书,把其中A-B打表,图示测量,读懂一半,你有数学基础,展开不难的。最好读英语版,翻译有点不准。

网友(点评):
这本书电子版中英文我倒是有,不过中文版图面根本看不清楚,英文版字体也非常小,一直没下决心读下去,利用这次机会得好好通读一番了

网友(点评):
你这补偿,可以说在小机床上练手脚,但是是龙门型的大型机床上,就不得了了。补偿数据都保密的。 说要补偿成微米级的机床,没有可能的。‘风吹草动’几个微米就没了。

网友(点评):
它的管网买一本,图文并茂,200美元吧。我过去几乎吃饭也捧着它

网友(点评):
继续研究下去,越大的机床,你越吃的开,到那时,你就不得了了。小型的,很难谈到这方面的补偿,要补偿,也是热补偿。这是高精度机床的一个方向。学会了,也不得了的。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不是练手啦,简直是赶鸭子上架,之前的样机没好好分析数据,做的直线度结果都在内控标准边缘徘徊,现在到我手上要把丝杠导轨都改大,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样机一投就是好几台,完全违反正规操作流程

网友(点评):
热补偿我们都有的,不过都是瑞士人提供的数据,我们这边暂没机会接触,这机床很多都是要出口的,我最担心的是铸件的稳定性,这边为了节省成本和时间,把里面的关键工艺省略了,海运过去后,精度的稳定性是个问题啊

网友(点评):
那你有热补偿的思想,又怎么办?不比机械加工补偿容易多了?没见过你的结构,不好说。你想想,很有意思的。除非你结构弱的不行,但看数据就走在边缘。

网友(点评):
你没接触过MOORE的机床,C型结构,立柱后面的加热片,可以是一组,也可以是一组半,两组。 铸件即便是同一批的,它们的特性经过加工,组装后,也不一样的,成了机床的特性。微补偿就是对机床

网友(点评):
最终精度的补偿,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网友(点评):
对瑞士人热补偿的结果评定也在最近提出来了,希望能从那边得到更多的资料,如果让我来做这个项目,我想我完全有办法他他们的东西山寨过来,我相信这东西在算法上并不存在很大的难度,可惜。。。呵呵

网友(点评):
我们的热补偿也是针对单台机床,这是公司总部的核心技术,没那么容易让你接触到

网友(点评):
那也没什么啊,机床在你手上啊,测量在你手上啊,你有机会就学吧。提醒你,机床厂的,都是经验数据。 全都是跟测量有关。你有理论基础,不难学的。玩粗糙的东西,没意思的。

网友(点评):
机床冷机、机床热机后的精度,你们有测?那个数据对精密机床最重要,当然还有动态与静态的。

网友(点评):
测的,但是结果都是直接输出到瑞士,那边再传数据过来补偿,全程我们这边没人能接触到其中的数据

网友(点评):
没有关系啊,机床既然在你手上,你一定有办法的,热补偿是精密机床除了机械手段加工外的最后一道。你有机会接触,就别放过。学会点皮毛,以后也不得了的。、 机械补偿,对大型机床,无疑是重要的,两者选一。

网友(点评):
嗯,有机会我肯定不会放过的,再次感谢前辈的教诲

网友(2016-08-25):
完全可以发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了

网友(2016-12-23):
有点深,被精细的数据唬住了,最后还是看到机型才明白。这东西跟龙门的横梁一个意思,关键还是刚性,国产的刚性还是不行,龙门都是跨度2米以上的这下垂不是一点半点,我们的解决办法也是加工!为了防止铸件形变,采集数据人为的让铸件上凸。就像逛逛大侠说的几点滑块的跨距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做法有缺陷,而且缺陷不小。还有温度误差,光冬天和夏天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还有热变形量。我们2米的跨度都能保持在0.01左右,你这是有点大。三轴的龙门可没系统给你补偿。真希望跟有这方面经验的探讨学习。不知道国外的机床是不是有这麻烦。

网友:
好帖,能做微米级的机床真不多…我们国人若都是如此,中国一定有希望

网友(2020-01-24):
好贴,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我们在做多通道的CCD画面采集的时候用到了类似的思路,采取过线性和非线性的补偿手段,最终用了带温度的查找表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
不知机床结构,学习了

网友(2023-07-02):
几点看法
1.楼主活学活用的做法值得赞赏和学习;
2.直尺的精度要事先检测不能影响结果的检测;
3.此处尽管尽量排除了工作台表面误差对结果的影响,但是如果小件加工,还是要排除工作台开槽造成的误差,这点也许是我多虑了;
4.赞赏出厂前不能用软件补偿的规定,因为机械是基础和底线,基础做不好,等软件补偿,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此处你的方案就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
关于刮研,我认为在出厂前不是最好的办法。理由是,如果通过某种办法能得到一个规律,可通过机械加工的办法很快矫正这个缺陷,就不要用速度慢,不能直观检测,全凭感觉处理的办法。如果出厂了在客户处,由于某种原因处理个别问题,刮研当然是操作难度最小,速度最快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点没说清楚,不好意思,不是测的工作台的变形,而是测的立柱在z方向的变形,因为机床结构不方便贴出 ...

确实检测的是相对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的是如果仅重力就导致直线度偏差11微米,那么在加工时切削力以及激振动态力作用下,导轨直线度会偏差 ...

我感觉不是重力的影响,看数据的变化,如果是对称结构,一端0,一端9u的数据说明这不是重力的影响,而是由于结构的原因比如楼主说的开口的因素导致的,加工时也消除不了这个影响,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数据。当然,如果能在结构上大改到刚性好到误差是0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如果结构不允许或者太难改,我认为象楼主的办法已经是最棒的办法了。

网友(2023-08-20):
真大佬,有数据的大佬才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