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上料求助

楼主(2016-03-06):
刚接到一个需求, 客户想要一台上料机,
工件是30x10mm的方铁块, 厚度5mm,
来料为散料, 需要排列整齐上料, 速度是400个/分钟 .
由于有外观要求 , 明确禁止使用振动盘.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或者有类似的设备可以借鉴的?

网友A:
兄台贴出材料的图片吧

网友(点评):
说白了就是 磁铁充磁前的状态, 一个长方体而已.

网友:
可以去百度问问

网友B:
不是什么难题吧?倾斜下料,变速调正,就应该能做到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类似斜体测试分选机的那种形式? 我之前做过, 但UPH只能达到15K, 想上20K都很难.

网友(点评):
单台每分钟400个,每秒7个和机枪的速度差不多,难度肯定大,试试并行多线吧

网友(点评):
物料输送的关键是找到瓶颈加以疏导,没有图,不太理解你的具体问题在哪里,不好说

网友(点评):
0.15s一个, 还要用视觉检查尺寸, ... 头疼

网友(点评):
单线不可能完成吧,建议多线

网友:
没有办法,可能只有考虑哈料仓。

但是那样的话,需要人工理料。比起振动盘的往里面扔就完事,理料是稍微麻烦点的了。

楼主:
我记得有一种斜面提升的机器, 下面是料筐, 提升机链板上安装有倾斜的挡条, 底部插在料筐中.
向上提升的过程中可以把料带出来

这种设备叫什么名字?

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难题吧?倾斜下料,变速调正,就应该能做到

我曾经参观过制造射钉的流水线,就是现在木工用的射钉枪用的排钉,工艺要求和你说的这个有些类似,但是没看到内部结构,只看到进料口倒进去一箱散乱的钉子,出口就是一盒一盒包装好的排钉,速度很快,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们,也许有借鉴意义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 我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台贴出材料的图片吧

恩。拍一下杂乱堆积的照片,单个照片,以及要求排列的定向照片。

搞清楚工件的表面有多光滑,如何注意降低磨损。

网友:
只能考虑提升机

网友:
磁铁充磁一般用振盘的,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点评):
上海, 兄弟做过类似的设备?

网友C:
来的是散料,却是“有外观要求”。。。 这跟用不用振动盘有没有多大关系?这不是难不难的事吧?

为什么?检验标准在哪里?

如果双方没说死这点,最后死的只能是造机械的。。。

振动盘真的那么可怕吗?

要我说的话,更可怕的是:客户老板及其主管部门对自己公司产品制造流程的无知!这里包括选择供应商、向供应商提出必要的供货条件并以此进行入库验货、进行公司内外部的物流管控。。。

客户说得越模糊,你就越得把它分析得越清楚。
否则,你就会在客户的“难得糊涂”下,死得很惨。。。当老板的,没有傻子,只有狡猾的。包括我。。。

别让人家把他自己无知的风险转嫁给你。

网友(点评):
好久没看到大侠了,过节好

网友(点评):
这段时间,就是被类似的客户折腾着呢。气得我,本来只是提供设备,现在变成合伙儿一起搞工厂了。。。

网友(点评):
中国合伙人,呵呵

网友(点评):
看着着急,不小心答应人家帮忙3年了。。。原来四个股东,被我踢走了一个半。两年后,我也会撤走了。

网友:
采用电磁吸盘式样的,进行吸引力的控制,然后去进行分拣。

网友:
你们只想方案,想一下400PCS/H。我是觉得搞不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的是散料,却是“有外观要求”。。。 这跟用不用振动盘有没有多大关系?这不是难不难的事吧?

为什么? ...

发现现在糊涂的客户真的好多...
跑到现场瞅了一下, 原来客户不用振动盘的问题是怕工件振动摩擦的过程中产生粉尘..
多大的事呀... 吸, 吹, 再不行上毛刷子, 就因为这个把那么好用的振动盘PASS掉.. 还要求24KUPH..疯了..
而且这个24k的速度, 明显虚高.. 一台设备就想把一屋子工人全替代掉...
让我想起来,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恨不得把所有尺寸都标到μ级..然后被车间老师傅骂.
大侠. 受教了!

网友(2016-12-17):
引用 楼主:
发现现在糊涂的客户真的好多...
跑到现场瞅了一下, 原来客户不用振动盘的问题是怕工件振动摩擦的过程中 ...

400upm,不让上振盘,最后怎么样了?

网友(点评):
来来回回折腾好多回合 然后打听到这个公司爱拖货款, 然后就不陪他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