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的5MIN标识啥意思,求教

楼主(2016-03-06):
图纸上的5MIN标识啥意思,求教

网友A:
min是最小的意思,就是说最小要达到R5.

网友(点评):
为何不是 Rmin 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n是最小的意思,就是说最小要达到R5.

不能小于5,这个更贴切吧?

楼主:
可能没发清楚,看这个图比较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小于5,这个更贴切吧?

可能没发清楚,看这个图比较完整

网友C:
左下角就刚好有个“5 MIN”。
右上角的意思应该是: 这个孔的直径55及其它要求,是对于整个深度5 MIN而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下角就刚好有个“5 MIN”。
右上角的意思应该是: 这个孔的直径55及其它要求,是对于整个深度5 MIN而言的 ...

嗯。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