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德国的简明机械设计手册,发现一处疑似错误,请大家鉴定

楼主(2016-03-06):
图中的调心滚子轴承径向载荷为有限,轴向载荷为很好,我觉得正好相反,径向载荷为很好,轴向载荷为有限,大家觉得呢?

网友:
不觉得你的论述比图片强哪去,很简单,没有论据。

网友:
哈哈!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哈,我认为你的质疑是对的。翻箱倒柜找资料。
我找到了他兄弟,穆勒的书。都是德国的翻译的。
O为调心滚子轴承,径向载荷为4-非常适合,轴向载荷为3-适合性好

网友(点评):
谢过筱羽大侠,我没有QQ,就不加入了。感谢!

网友:
资料有错也不是稀奇

网友:
表格对应是是什么项目?

网友:
LZ,
1. 如果是向心调心滚子,你的理解是对的
2. 如果是推力调心滚子,则是径向载荷为有限,轴向载荷为很好。
3. 根据尺寸系列及应用描述来看,应该是推力调心滚子轴承,手册上漏了”推力“二字。

网友(点评):
对的,大侠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网友(点评):
茅塞顿开

网友:
说白了,就是轴承内外圈与滚子接触角度的问题,接触角以45°为界,大于45°向推力球轴承靠近,小于45°向深沟球轴承靠近。这种东西其实真没必要编手册,只要标明接触角就行,编进手册反而会让后人不去思考。

网友:
应该是指调心推力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