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标注要考虑的几个基本情况

楼主(2016-03-06):
1. 单一基准要素同轴度公差要求
单一基准要素同轴度公差要求是指基准要素为单一轴线要素,如图110所示的中间齿轮座用于支承中间齿轮,为保证安装在其上的中间齿轮与齿轮系相关齿轮间正确啮合,必须使其安装位置正确。该零件上φ30mm圆柱面作为安装定位面,而φ25mm圆柱面是中间齿轮回转中心面,因而必须保持两轴线间同轴,才能保证其正确的啮合位置,故给出同轴度公差。

    标注时,首先与基准要素尺寸线对齐注出基准符号,以确定基准轴线A,并在公差框格内注出相应的基准字母代号,同时在公差值前加注“φ”,然后将框格指引线箭头与被测要素尺寸线φ25mm对齐,注明被测轴线,如图11Oa所示。图11Oa中要求表示:φ25mm圆柱面轴线对φ30mm圆柱面轴线同轴度公差为0.03mm,其公差带为以φ30mm轴线为中心,公差值0.03                mm为直径的圆柱面所限定的区域,如图110b所示。

2. 带有辅助基准的同轴度公差要求
是指当基准轴线长度很小,难以确定其轴向方位时,采用第二基准作为辅助基准,以确定基准轴线的方位。图111所示中间齿轮轴度的功能要求与上述图110所示完全相同,但其结构上不同。主要区别是φ30mm定位圆柱面长度很小,只能起到中心点位置定位作用,而轴向方向难以确定。实际应用时,通过中间法兰固定,且以法兰左侧面定位。因而定位轴颈的方向即由该定位面确定。为此,在给出同轴度公差时,可选定该定位面作为第二基准,以确定基准轴线的方位。

标注时,仍按图110所示方法进行标注,只是增加第二基准要素B,如图111a所示。图111中要求表示:以φ30mm圆柱面轴线作为中心定位,与基准平面B垂直的线作为基准轴线,φ25mm轴线对该轴线的同轴度公差为0.03mm。其公差带为以过φ30mm中心与曰面垂直的直线为轴线,直径为公差值0.03mm的圆柱面所限定的区域,如图111b所示。

3. 公共轴线为基准的同轴度公差要求
是指以两个或两个以上轴线要素的公共轴线作为基准要素。如图112所示传动轴工作时,两端φ25mm轴颈支承在箱体轴承上,安装在中间φ30mm上的传动件绕其旋转。该旋转中心应为两端轴线构成的公共轴线。为保证传动件运转正常,防止因偏心产生振动,故给出同轴度公差。
标注时,首先应注出AB两基准要素,并在公差框格内注出公共基准字母代号“A-B”,同时应在公差值前加注“φ”,然后将框格指引线箭头与被测要素尺寸线对齐,如图112a所示。图中要求表示:φ30mm圆柱面轴线对AB两圆柱面公共基准轴线的同轴度公差为0.02mm。其公差带是:直径为公差值0.02mm,且轴线与“A-B”公共基准轴线同轴的圆柱面所限定的区域,如图112b所示。

4. 由多个轴线要素构成的公共轴线基准给出的同轴度公差要求。
如图113所示内燃机曲轴箱,该零件上有三个φ1OOmm座孔,用于支承曲轴。为保持各轴颈均匀的配合间隙,要求各孔轴线同轴。从其功能要求来看,三孔轴线同时组成曲轴回转中心,而各孔对该中心保持同轴,故给出以三孔公共轴线为基准,各孔对其同轴度公差的要求。
标注方式与上述两要素公共基准基本相同,主要区别是将各基准要素均用基准符号注出,并在公差框格内注出公共基准字母A-B-C”,由框格引出多条指引线分别指向被测要素,同时在公差框格上方注出数“3×C”,如图113a所示。图113a中要求表示;三处φ100mm孔的轴线对公共基准轴线“A-B-C”的同轴度公差为0.02mm,如图113b所示。

网友:
谢谢,很详细的资料

网友:
这资料杠杠的

网友:
第二张图基准应该是B|A

网友(点评):
基准系中基准顺序不同决定了功能和相应基准限制自由度的不同; 或者说评价坐标系的不同;

网友(点评):
按功能讲,图中的标注是没有问题的。人家已经交代了功能要求与图110完全相同,所以A|B这个顺序没有问题。不过,关于轴长太小这个解释我不太赞同。功能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功能有要求,我不会管你轴长轴短。

网友(点评):
1、面第一基准,轴线是面的法线; 2、轴第一基准,轴线是孔的轴线 3、销子还分长销和短销呢;标注考虑功能没错,测量误差和实际使用也需要考虑;

网友(点评):
满足不了功能要求谈什么都没意义。

网友(点评):
我可没说不考虑功能; 其他的不想说了...

网友(点评):
A也是一种面,是圆柱面。轴线在这里是由圆柱面导出的,没有直接可测量的轴线。同时文中认为轴线太短,只作为定中心点来处理。这样的说法有什么问题吗?讨论讨论。

网友(点评):
其实是个基准系的理解的问题,这一块建议去看一下ISO 5459 -2012; 为什么这么标涉及到功能和测量误差的问题(你可以百度一下‘用三坐标测量机正确测量同轴度误差’)

网友(点评):
我对此案例的理解是,设计基准是与加工基准尽量重合一致。因为原料是棒料,采用车削加工,卡盘装夹,圆柱面总是第一位的。但如果对成品测量定位,有可能会有区别,就是说设计基准与测量基准不是一回事。

网友(2016-04-08):
这资料真的很不错1

网友(2019-09-22):
好东西,学习了。,希望楼主发一些更多这样类型的资料

网友(2020-09-16):
棒棒的大大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