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焊接生产这种产品?

楼主(2016-03-06):
file:///c:/users/jianzhao/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201412416193125843.jpg

框架可以手动焊接完成,然后,余下工作,如何自动完成?
谁能生产这种机子?
可以联系我qq 84760430

网友:
自动焊接需要很大的量,做自动化设备才合算,你有多大的量

网友:
看图片,三轴焊接机械手就能完成了吧

网友A:
这个是将那个网点焊上去架子上的吧?

网友B:
用电阻焊,加上2轴的平台

网友:
如果做全自动是需要点成本的。推荐用电阻焊。

网友:
有专用设备,叫龙门丝网焊。

网友C:
是不是这种?从How it's made里面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种?从How it's made里面截的。

佩服,大侠把HowIt‘sMade都遍览了?

网友(点评):
刚好碰到的。有一集叫什么“轴承。。。”什么的。

网友(点评):
恩,谢谢,我也去学习下。

网友(2016-08-25):
这个产品自动化的话就划不来了。直接碰焊吧

网友D(2016-10-08):
量大的话,自动化还是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将那个网点焊上去架子上的吧?

是的,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焊,加上2轴的平台

能否更加具体点?谢谢。
我微信是847604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种?从How it's made里面截的。

对,哪里有这种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大的话,自动化还是合算的

量还不小的。
我微信8476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