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好的90度翻转机构

楼主(2016-03-06):
工况是这样的,加工玻璃时,原片是竖着放在料架车上,现在要用个翻转机构,把玻璃旋转90度放在输送带上,现在厂内是用电机带动摆臂直接旋转90度,然后整个平台向下降,把玻璃放在输送带上,感觉成本太贵了!对了旋转90度后,玻璃必须垂直放在输送带上,不能一边先靠到输送带上,另一边后到

网友:
先占个位置,前排围观。但是我感觉到你不用电机,那么你是想用人力来翻转么?采用的方式,如果你采用两个受力支撑点的话,做一个滚筒一样的支架,将玻璃放一端放置于其上,然后作用一个推力,那么整个玻璃就可以旋转了90度了。让后让滚筒支架平移,那么玻璃就可以慢慢移动到皮带轮的上面了。

补充内容 (2016-3-7 09:18):
确实看了后面的部分,其实采用气动元件的气缸作为动力,应该是较为好的。工厂中一般都有气源吧。

网友(点评):
表达不清楚,关键是那个升降有啥好结构不?电机直接翻转跟用其他机构,大小等方面差好多

网友(点评):
现在是翻转跟垂直平放分开,想要想个好的机构,我翻转后,玻璃可以垂直的放在输送架上,这样动力源可以省点

网友(点评):
想要那种机构,我翻转到80~90度的时候,玻璃已经是水平方向了,然后慢慢地平放在输送架上

网友(点评):
想要那种机构,我翻转到80~90度的时候,玻璃已经是水平方向了,然后慢慢地平放在输送架上

网友:
多大的玻璃,多重?

网友A:
玻璃一般用吸盘。

网友(点评):
是用吸盘啊,关键是那翻转机构

网友:
磨边对吧?

网友(点评):
那是后面工序,这道是上料

网友:
玻璃的小作坊都是人工上线片儿的,自动线六轴机械手从A型架上下料的...

网友(点评):
现在产线都是用库卡的机械手上片了,不过一些检查侧之类的,还是人工上片,人眼识别啊!比如曲率之类的,是靠人眼识别的,旧的产线还是人工的,不可能都是机械手啊,这个机构只是旧线改造用的

网友(点评):
也不算小作坊啊!你们家的汽车玻璃,说不定就是他家生产的,不过工艺真心落后了,高端汽车玻璃还是做不了,宝马奔驰之类的,他做不出来。上次按旧工艺生产,被宝马罚了2000万

网友(点评):
还是人工拿吸盘下片比较合适...不知道汽车玻璃是不是有间隔纸 有间隔纸吸盘也容易误动作的...

网友(点评):
或者你是直接用A架放倒,问题从翻转成了物料移栽...感觉移栽简单些...

网友B:
看你要高端点,还是要低端点。
高端直接用机械手臂,给人感觉帅呆了!
低端点就用90度旋转气缸就行!

网友(点评):
气缸应该带不动,关键是最后要求平放,这个是唯一的难点,想把这块用机构省掉动力源

网友(点评):
气缸应该带不动,关键是最后要求平放,这个是唯一的难点,想把这块用机构省掉动力源

网友(点评):
上下片台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基本上是液压的。不要误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一般用吸盘。

真空吸盘
(百度链接——http://baike.baidu.com/link?url=DTNo05mdZWMJgxmT8sOwvtJBx09XFbbF3Py2q1ejn7YH1n3PZ8oM_dxCIhsVelqlcmErfguhEUrKb1RstGBu2_)

网友:
直接上气缸,焊接在流水线,斜推上去,我厂里就有

网友:
连杆机构加气缸加吸嘴应该可以把

网友C:
制作这样的设备的厂家就有好多,多查查资料再来问好吗?

网友A:
lz的20kg玻璃,长宽厚尺寸在多少?

现有的机构使用电机还是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制作这样的设备的厂家就有好多,多查查资料再来问好吗?

lz的预算肯定不支持这种。

网友(点评):
自己做也未必比买着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20kg玻璃,长宽厚尺寸在多少?

现有的机构使用电机还是气缸?

电机的,气缸转动末端,速度会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高端点,还是要低端点。
高端直接用机械手臂,给人感觉帅呆了!
低端点就用90度旋转气缸就行!

一定要平放的话,不能采用浮动吗?

网友(2018-08-16):
摆动从动件圆柱凸轮,高精度实现任意角度的旋转,包括90°

网友(2020-09-13):
你好,现在问题解决了么?我设计了一个气缸直推90度翻转机构,很简单,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您好,可以考虑三共的SP系列翻转变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