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变成这样了,如何调回默认状态

楼主(2016-03-06):
1:界面变成这样了,怎么调回默认的状态

2:请问inventor可以做软管么,就是可以随着运动伸缩,弯曲那种管子

网友A:
有木有什么重新回到默认恢复的按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什么重新回到默认恢复的按钮呢?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

真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啊?

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

那我就只好适应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就只好适应一下了

您要“适应”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要“适应”什么?

新界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界面啊

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的问题是“怎么调回默认的状态”,我贴出了操作方法,但是您没说解决了还是没解决。
然后问有没有“默认恢复的按钮”?我告诉您“没有”。我还纳闷,为啥您一定要需要一个“按钮”呢?
最后您说“只好适应一下 ... 新界面”,这不属于没头没脑的说法吗?
您到底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的问题是“怎么调回默认的状态”,我贴出了操作方法,但是您没说解决了还是没解决。 ...

额,不好意思,我回复的有点含糊。
按您说的操作了一一下,还是没有恢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不好意思,我回复的有点含糊。
按您说的操作了一一下,还是没有恢复

按您说的操作了一一下,还是没有恢复?【这就奇了怪了,结果到底是啥样的呢?您不是在解决您自己的问题吗?怎么老让我逼您说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您说的操作了一一下,还是没有恢复?【这就奇了怪了,结果到底是啥样的呢?您不是在解决您自己的问题吗 ...

结果就是界面一直是我1楼贴的图那样了。现在我已经适应了

网友:
您可是真能凑合,嘿嘿

网友(2016-05-13):
楼主需要的界面是不是截图中的样子?
工具栏上,Autodesk360右边有两个三角形的东西。
先点击右边的那个,看一下选择循环浏览所有项前面有没有钩,如果没有就点上,然后再点几下左边的,就可以回到初始的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