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机构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6-03-06):
如图红色箭头所指,这个机构它的名称是什么,作用是什么?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
个人猜测它的作用是固定电线,在其中走线,在一些非标设备的视频中也看见过,好像都是跟着导轨配合使用。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10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1070.htm

网友A:
电缆拖链  现场都叫 坦克链

网友:
以前用过确实是用来布线的,现在才知道叫坦克链

网友:
其作用是将线缆集中在内固定,随动,避免零散的线缆因运动而折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缆拖链  现场都叫 坦克链

谢谢大侠,学习了

网友:
拖链,走线的

网友:
原来还有坦克链这个名字啊

网友:
坦克链,放线和气管的

网友:
就一般的拖链,有塑料的,有铁的

网友:
小白的一个问题,不过赚一分再说!

网友:
还有坦克链这种叫法,长见识了

网友:
拖链、坦克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