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套零件加工出现倒锥原因?

楼主(2016-03-07):
一次装夹完成薄壁套零件加工,出现倒锥原因?

网友:
变形。

从变形去考虑。一般都是反倒锥:靠近夹爪的那边小,靠近刀座的那边大。

网友A:
零件的两端都要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两端都要固定。

两端固定,估计也会有锥。中间小,2头大。

网友:
有更具体的参数没,如0.5厚度,长30等等。

网友:
太笼统了。形状,参数,装夹都不知道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
薄壁都比较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