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上,加工环形槽,有啥好的解决方案?请教

楼主(2016-03-07):
如图,外径15,厚度0.5mm的不锈钢板上,加工环形槽。目前供应商是线切割加工出来的,毛刺较多,精度也不理想。也找过水刀,蚀刻等厂家,工艺都无法满足。不知各位大侠有啥好的解决方案?目前达不到批量的程度,所以单价是不会限制成本。
敬请大侠指教,材料也可以替代,基本不受力,环境温度下不明显变形就可以。

网友:
槽宽0.2mm?难度确实挺高。精雕上铣削?或者是电火花?真想不到其他方法了。。。。。。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做个石墨电极 放电试试?

网友:
电火花应该可以的。

网友:
激光切割机试试。

网友A:
冲压成型。。

网友(点评):
你牛,0.5 mm的不锈钢板上冲 0.2 mm弧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成型。。

板厚0.5,槽宽0.2,冲压不可取吧?个人见解。。。

网友:
线切割后,电化学去毛刺试试。

网友(点评):
线切割的内转角达不到图纸要求,要使用0.15mm以下的线径,价格不便宜。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正在寻找厂家。

网友:
找找小型号的激光

网友:
@LIAOYAO 大侠,您说的“线切割的内转角不足”是什么意思?
谢啦!

网友(点评):
线切割是以金属圆线来加工,如同用端铣刀加工内孔,工件肯定要残留刀半径,此谓内转角。

网友(点评):
明白大侠的意思了。不过,我觉得对于0.2宽的槽,考虑12个内转角可能没有必要,最好和设计沟通确认一下。

网友B:
批量生产的工艺必需是两道工序以上,建议:

A1、蚀刻或激光先将内弧开粗,单边留0.015~0.03,即槽宽控制在0.13~0.17 mm;于成品外要加工艺孔,用于后加工定位用;

A2、二次加工采用复合模冲压工艺,内孔外形一次到位;

B、找上海某家激光加工厂咨询,应该可以一次到位。

网友(点评):
这个冲头的要求很难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生产的工艺必需是两道工序以上,建议:

A1、蚀刻或激光先将内弧开粗,单边留0.015~0.03,即槽宽控制 ...

谢谢,有厂家联系方式不?

网友(点评):
http://www.likelaser.com/

网友C:
慢走丝可以的。

网友(点评):
1、要用多大的线来加工? 2、弧槽的12个内角要如何符合图纸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慢走丝可以的。

慢走丝机:用铜丝做电极,直径只有0.02MM,一次性使用铜丝。

网友(点评):
铜丝直径只有0.02 mm ?你确定?哪家在卖这种铜丝?加工费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走丝可以的。

@LIAOYAO
LIAO侠,lz的内角没标明要求,还请LZ@一毛 说明

网友(点评):
光学上要求是越尖越好,所以内角按最小工艺

网友:
光纤激光切割是最适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走丝机:用铜丝做电极,直径只有0.02MM,一次性使用铜丝。

若想提高效率,叠板加工,使用0.02铜丝,慢丝可以叠几层?

网友D:
激光比较靠谱

网友:
激光切割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光比较靠谱

激光热量大,温度高,产品太薄且有粗糙度要求,激光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走丝机:用铜丝做电极,直径只有0.02MM,一次性使用铜丝。

地方差异,具体价格自己去咨询。我只提供大概方向,你可以去你周边附近慢走丝厂家详细咨询,。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大概方向有很大的偏差。俺厂就有慢走丝,加工价格俺也清楚无需再找外咨询。倒是层主不清楚丝径与加工费的环节。

网友(点评):
从lz去找过水刀测试来看,我估计lz对于公差没严格要求,只是想找到成本Ok,出来效果也OK的工艺。个人也比较倾向线割,如果能够叠层,成本都还过得去。

网友C:
恩,是的,我做的是快走丝,慢走丝只是了解和学习了下,没那么深,但是慢走丝可以满足楼主的加工要求,他是先打样,成本暂时没考虑,所以我想到了慢走丝。所以我给了他这个建议。  钼丝的直径也是网上了解的,没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我做的是快走丝,慢走丝只是了解和学习了下,没那么深,但是慢走丝可以满足楼主的加工要求,他是 ...

钼丝有细的,多种规格。
lz@一毛 的不锈钢也没说牌号,一般是不好线割的。
lz位提到有人割过,问题是lz说的存在毛刺问题;我估计是用快丝+粗丝割的,lz也可以证实一下。

慢丝成本高,我觉得可以考虑用细钼丝+中丝测试。
@wangbobo1988122 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钼丝有细的,多种规格。
lz@一毛 的不锈钢也没说牌号,一般是不好线割的。
lz位提到有人割 ...

行家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用电火花加个应该可以,就是效率低,真没想到好办法,等待高手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