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贴:齿轮展成原理

楼主(2016-03-07):
科普、启发、思考、认知

网友:
学习了,很贴切

网友:
专家能否说说你思考出了什么?

网友(点评):
"专家"二字太刺人,激发一下别人的兴趣而已,求真之人必有好学之心,指引一条认知方向而已

网友:
不错,我们以前是在纸上画图模拟的

网友:
先问个低级问题,lz用的啥软件?

网友A:
我说说我想到些什么。齿轮变位修边,一侧减,一侧加,虽然仍能啮合,但显然已经不是该基园下的标准渐开线了。等系数变位,相当于变基园。不等系数变位,相当于变压力角。具体还得经过换算才能确定。所以你的齿轮为什么寿命不如人家的,估计就在于你不知道人家是如何不等系数变的。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楼主所说,变位和变基圆有什么关系?齿轮变位了基圆就变了?何为角变位?啮合角发生变化的变位称作角变位?啮合角变大变小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接触曲面的综合曲率半径变大变小?影响接触面的赫兹应力?

网友(点评):
变位系数如何影响润滑油膜的形成?如何影响齿面的滑动率?等等一系列问题我愿听楼主坐而传道

网友(点评):
渐开线方程 x=r×cosθ+θ×r×sinθ,x等变位0.5,可以转换为x+0.5=x'=r'×cosθ+θ×r'×sinθ,这不就相当于以r'为半径的基园方程吗?如果按x+0.5=x'=r×cosθ'+θ'×r×sinθ'来看,则相当于起始角大于标准起始角

网友(点评):
手册上能看到的角变位属于等角度变位,其实也是变基园,相当于等变位。但角变位的角度根据需求是可以变化的,以提高寿命,也就相当于 x*f(a)=f(r)×cosθ+θ×f(r)×sinθ,你说是不是相当于不等系数变位?

网友(点评):
角变位肯定是指啮合角,或者说是压力角了。变大变小影响齿轮径向受力,如果你能让它变成90°,那就相当于拿一个齿轮直接去径向碰撞另一个齿轮了,根本不可能转起来。至于曲面的综合曲率半径,就看你怎么变了

网友(点评):
等系数变位那种,正变位则相当于基园变大,曲率半径相应变大,反之变小。不过这是说的等系数变位哦,不等系数变位那就不一定了。至于说赫兹应力,我百度才知道,曲率半径代进去就知道赫兹应力了。但赫兹公式出处不知

网友(点评):
至于影响油膜和滑动率,我还没想去研究那么深,先把螺母玩出来了着

网友(点评):
层主特喜欢自己瞎琢磨。楼主玩的是包络,不是那个渐开线公式。。。。

网友(点评):
实际就是工艺过程的数学方法。变位是要从工艺来理解的。。。就是那个展成过程的运动几何模型

网友(点评):
寿命就不简单是个几何问题了,太深啦,不简单的

网友(点评):
不管你说的包络还是渐开线,最终都只能是一条曲线,就是怎么从渐开线过渡到你的包络线。工艺改变的无外乎性能和尺寸,改变性能如同重新选材料,为什么一定要走改变性能的路子,材料的种类已经千千万了,

网友(点评):
生产出来就可以定型了,干嘛非要在那个很小的范围内再去摸黑箱子。而根据固定性能改变尺寸,就是你说的数学方法,完全可以调整出最佳的轮廓曲线来。至于寿命,不等系数变压力角绝对可以提高寿命。

网友(点评):
层主。不懂的东西,哪那么容易说个123呢?你要看些书的。瞎琢磨,就被人一眼看穿了。

网友(点评):
因为齿顶接触时,压力角偏大有利于减小压面剪应力,而齿中段由于较厚,压力角偏小有利于提高传递效率,而增加的剪应力是可以接受的。整体来看就是曲面的综合曲率达到传递动力与提高寿命的最佳比例状态。

网友(点评):
我不喜欢死记硬背,套用别人的既有结论,如果既有理论中有你说的那些,那你们的齿轮为什么寿命不如人家的?

网友(点评):
我虽然是自己琢磨,但我琢磨的是事物本身的内在道理,不是像你们那样去琢磨人家给你指定的道路上的理。

网友(点评):
你要是能说道的把大家伙都迷糊不清模棱两可,能混淆是非,而大家看不懂你,就把他们忽悠瘸了,也不错。现在人们其实挺好忽悠的。但直接借助百度,一定达不到忽悠效果的。

网友(点评):
我可真不是要忽悠谁,包络线百度才知道是中间那个弯成拐的线,不过这和我说的不冲突啊,我又不是在说包络线方程,我是在说变位对于齿轮的轮廓线(就是渐开线)的影响。说的变位后的渐开线方程,

网友(点评):
你会转换的话,自己就可以把变位后的渐开线方程转换为包络线方程,不会那就没法了,我还没心情去转换这个方程~

网友(点评):
海大是实在看不下去了O(∩_∩)O

网友(点评):
看不下去就算了,这玩意也就各人有各见,最终还是应该靠实物说话。我是没有条件去做一个出来验证哦,否则我非做一个让你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网友(点评):
层主莫要激动,其实也没什么,总有一天你我都将找到那条对的路,只是时间问题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说我想到些什么。齿轮变位修边,一侧减,一侧加,虽然仍能啮合,但显然已经不是该基园下的标准渐开线了 ...

“如何不等系数变的”

啥意思?变变位系数?

网友(2018-11-05):
好多看不懂

网友(2022-09-20):
慢慢来吧!

网友(2022-10-27):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