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inventor画传送带,可以进行仿真的那种

楼主(2016-03-07):
如题。。。。不要求负载和转速的,只需要能动起来就行了

楼主:
或者把皮带换成滚筒输送的话可也进行仿真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只要能动起来 与 可以仿真,这可是相差很多的需求。您到底要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动起来 与 可以仿真,这可是相差很多的需求。您到底要那一个?

前辈,我的意思是能仿真最好,,,如果没有办法仿真的话能动起来是最低要求,因为要做一个动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的意思是能仿真最好,,,如果没有办法仿真的话能动起来是最低要求,因为要做一个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前辈

网友(2016-05-25):
嗯,要经过培训

网友:
没次看这些都一头雾水!这就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