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锻压 液压 剪板机 氮气缸(柱塞缸)问题

楼主(2016-03-07):
一剪板机回程缸(柱塞缸)漏气,密封圈损坏,同时缸内起润滑作用的液压油(润滑油)也已经漏光,现已更换密封圈,但现在不知道缸内需要加入多少量的液压油?

此液压剪板机回程气路没有储气罐,只有用橡胶管连接管连接2只回程气缸后再直接加上个充气嘴!

柱塞缸的柱塞如图片所示

柱塞上部(面向缸内)掏空,因为没有储气罐,想必应该是为了增加回程气缸的容积!

1.现在加润滑油是按指定的量如100ML,因为柱塞掏空的原因,油面只能达到掏空部位的三分一左右,油面达不到密封圈的位置,估计只能通过柱塞上下移动的时候靠飞溅润滑,润滑效果肯定不太好!

2.如果要油面要淹没密封圈,需要把整个掏空的部分都加满润滑油,但气缸容积也就减少了!

有关于这方面维修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吗?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平衡气缸吧,一般现在气动冲床上也有的,起平衡冲头两边作用的。一般机器进气口有个油化雾器,或者靠手压的润滑油泵打入气缸后部。如果楼主有图片的话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平衡气缸吧,一般现在气动冲床上也有的,起平衡冲头两边作用的。一般机器进气口有个油化雾 ...

拆的时候收上都是油,所以就没有用手机拍照,但我从淘宝上面找了一张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是剪板机抬起刀架用的,叫回程缸(氮气缸),不需要可持续的气源,只需要一次充足氮气就可以了,所以没有油雾器,但可以从接口处注入适量润滑油,就可以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润滑密封圈了,延长密封圈的使用寿命,但就是不知道这个量如何把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时候收上都是油,所以就没有用手机拍照,但我从淘宝上面找了一张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是剪板机 ...

你说的这个氮气缸应该是起缓冲作用的,里面应该是冲的应该是高压的氮气。和汽车后备箱的的拉杆原理差不多,建议你还是打电话去剪板机厂家问问

网友(2016-04-17):
你厂在那?近的话可以过去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