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怎么把曲面转实体

楼主(2016-03-07):
在solidworks中怎么把曲面转实体

网友:
概念都搞模糊,看看自带的教程就明白了

网友:
加厚曲面即是实体。

网友:
楼上正解,加厚

楼主:
我试试,谢谢各位了,我刚开始用solidworks

网友:
刚接触吧。如果是曲面围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可以缝合生成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