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有哪些厂家在做???带溢流阀

楼主(2016-03-07):
如图 且带溢流阀

网友A:
这种是什么类型的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什么类型的阀?

就是一般的普通电磁阀 只是安装形式变了一下  把溢流阀集中在一起了

网友:
你装车上干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的普通电磁阀 只是安装形式变了一下  把溢流阀集中在一起了

这是带手动换向的电磁阀,看图上把手柄去掉了。这种阀我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