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伺服电机同步问题

楼主(2016-03-07):
现有跨距5米的龙门结构,两端是钢丝同步带分别配两台松下伺服电机进行行走(电机功率都是1KW,配的减速机速比为25),行走速度要求不高,线速度为200mm/S,这种双伺服电机同步的可靠性如何,是否靠双伺服电机互相间的反馈来达到要求?由于本人对电气控制这方面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网友A:
1.二轴插补控制实现二轴同步(估计你用不到这个)
2.位置增益参数设为一致,加编码器反馈(这个精度太差)。
3.双轴同步伺服控制器。
还有主从轴 虚拟轴 等  估计你这个跨度  2-3结合比较好 成本低   双轴同步这么大跨度 我也没有做过 最好类比一下设备咨询一下 相关行业电气工程师。

网友B:
社区找   龙九禅师   螺旋线

网友:
跨度5米的结构,速度12米不算低了,最可靠还是用一台电机,装在设备中线位置,两边用联轴器分别连接走轮

网友(点评):
“行走速度要求不高,线速度为200mm/S”,看到这,我也咯噔了一下

网友:
可以用,我们公司用过,双伺服同步用,
跨度2米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社区找   龙九禅师   螺旋线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社区找   @龙九禅师    @螺旋线

网友(点评):
现如今,双伺服同步很平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二轴插补控制实现二轴同步(估计你用不到这个)
2.位置增益参数设为一致,加编码器反馈(这个精度太差) ...

我们这边电气也没做过双伺服控制,暂时先用两个电机中间夹个铅笔试试,如果没有问题那就OK了!

网友(点评):
小跨度 还行大跨度 要慎重啊

网友(点评):
只要作成位置环同步就没什么问题。主要是不清楚你的配置。单从伺服层面讲,台达的A2驱动器本身就可以实现龙门轴功能,不需要上位机。同步原理是交叉反馈。而运动控制层面,龙门轴就很普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电气也没做过双伺服控制,暂时先用两个电机中间夹个铅笔试试,如果没有问题那就OK了!

用的两台松下伺服,型号MDME102G1S,我们这边的电气没有做过交叉反馈,只是在运行的时候把两台伺服电机的位置读出来,然后做一个比较,比如出现10个脉冲误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消除反馈误差,只是在程序上设置报警,然后人为解决。
之前打电话给松下那边的技术支持,那边说就是靠精度保证,表示自己的伺服精度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感觉不是很靠谱!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同步得在运动控制器层面解决,伺服层面解决不了。超差异常的处理是必须的,但这远远不够,需要动态同步,包括加减速过程中。这取决于控制器的性能和控制算法。松下有方案的。

网友(点评):
我说的交叉反馈就是一个控制策略,各家有各家的具体同步算法,同步性能也有区别。如果你们自己没什么研究就直接提要求,让供应商出解决方案好了。前提是先评估你的机械结构,工艺要求允许的不同步极限是多少。

网友(点评):
如果允许范围大,还真就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控制器,把伺服匹配好,指令同时下达,监控极限做异常处理也可以的。雕刻机那么便宜都大量使用龙门结构。

楼主(2016-05-05):
引用 楼主:
用的两台松下伺服,型号MDME102G1S,我们这边的电气没有做过交叉反馈,只是在运行的时候把两台伺服电机的 ...

各位大侠,感谢之前提的建议,之前说的长13米,跨距5米的龙门机构已经装配完成,已试用一段时间了,对于之前提到的同步问题,与我们这边的电气工程师讨论下来没采用高端的算法控制(呵呵,主要还是因为用不来)。
刚开始同步采用用一台伺服驱动器的接收脉冲作为另一台的发出脉冲信号,发现同步运行过程中 开始与结束点是一样的,误差很小,但是运行过程中跟随的那台会出现一个滞后,导致开始与结束时的位置一样,但是运行过程不同步、。
后来改为发出同样的脉冲信号,在运行过程中两端的伺服电机脉冲相差基本保持在5个脉冲左右,但是停下来那一瞬间会飙到100多的脉冲差,我估计负载惯量有点大,导致每次在0位点没法立即停下来,还会继续往前移个十几丝。后来只能在程序里面做补偿,等到累计到1000左右的脉冲差时自动进行一个补偿消除。现在问题又来了,纵向的同步问题靠这种方式解决;但是横向动作每次停止时的累计误差倒是没法补偿了,因为用的是西门子200功能有限,只能记2个伺服的位置,现在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去调一次0位点,很困扰啊!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么?@螺旋线 祥云飞鱼  @祥云飞鱼

网友C:
同步控制,基本上卖电机的都能给你提供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控制,基本上卖电机的都能给你提供解决方案。

正因为人家没有方案所以才自己解决,之前打电话问过,人家的意思是他们的电机就是靠精度高同步,我也是醉了

网友(点评):
没找对产品或是业务员。很多做控制的都有同步控制功能。电机的搞不定,你不是买西门子的产品吗。一个主动轴,一个跟随轴,一般是这么玩的。

网友(2016-08-25):
学到不少

网友(2018-05-14):
一个电机主动,另外一个电机跟随

网友(2021-06-24):
是的啊。这问题在我们这些工厂面前就是幼稚园的问题。

网友:
用其中一个轴为基准,伺服驱动器输出位置脉冲作为就作为另一个轴的位置输入。控制的时候只要控制基准轴。可以尝试一下,交叉参考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动态调整的东西总要有基准的。

网友:
这个很基础,刚好有个可以演示的视频。很简单的。可惜我财富值不够,发不出来。呵呵呵

网友:
用一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