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中的疑问

楼主(2016-03-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4.1.  4.2公式不是都是按积分来理解就好了吗?dQ(x)=q(x).d(x),4.2也一样。能理解?

网友:
你再去看看才料力学力与力矩的方向的确定。你这是没能理解本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Fs(x) - [Fs(x)+dFs(x)] + q(x)dx=0这个式子中 “Fs(x)”  ...

剪力和弯矩的符号有规定的。你自己看下该章第三节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Fs(x) - [Fs(x)+dFs(x)] + q(x)dx=0这个式子中 “Fs(x)”  ...

Fs(x) - [Fs(x)+dFs(x)] + q(x)dx=0
楼主可能自己把自己绕了进去。
如果楼主把参考方向调转,那么就变成
-Fs(x) + [Fs(x)+dFs(x)] - q(x)dx=0
相当于整个式子赋予一个负号。因为集中力的符号也跟着变。

至于第二个问题,看图4.14。
里面的力矩和力都已经清楚标示出来了。
楼主可以试着以截面左边为中心建立坐标系,然后把力和力矩和4.1,4.2代进去列力矩方程。就会发现是0。
同时还会发现,剪力在左右两边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明白。
第一个问题:首先,坐标系并没有改变;其次,  q(x)dx是外加载荷,方向是给定的,所以根据 ...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我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真的太绕了。用个简单的比喻:对微元段列平衡方程,
-F1-F2+q(x)*dx=0
其中使
|F1|=|F|   ,   |F2|=|F+dF|。实际情况是  F1=-F   ,   F2=F+dF,楼主强行把两个力的实际方向设为一致。
其实结论要严谨一些,那就应该是绝对值相等。
第二个问题:
既然以左边为原点,那么方程自然是楼主写的。
-M(x) + [M(x)+dM(x)] - [Fs(x)+dFs(x)] dx+ Fdx/2=0
其中 dF*dx和Fdx/2这些高阶量 (应该表述成q(x)dx^2/2)实际上都是可以忽略的。书上用的是以右边为原点,比较直观。但也忽略了二阶量。这样就只剩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