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磨床下料机构

楼主(2016-03-07):
如何实现图中的翻转,求解

网友:
先抢个沙发,等高手出现

网友A:
不麻烦,还是重力和斜道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麻烦,还是重力和斜道就可以

我手动模拟放过也滑了,可以,但是有机构保险一点,主要是可靠性

网友:
滑道连接的接口处,下边的斜滑道入口稍微抬高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