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扭矩的螺栓如何设计

楼主(2016-03-07):
联轴器的螺栓是传递扭矩的关键部件,如何设计螺栓的大小,分布?有没有相关的标准?

网友:
任何一本机械手册上都有。

网友:
凸缘、夹壳、紧箍、膜片等等好多种类的联轴器都用到螺栓的,首先你要确定你的联轴器是哪一种结构形式的,然后看一下扭矩是通过柱面涨紧摩擦力传递的还是直接由螺栓传递的。
柱面涨紧的要计算涨紧力,然后折算到螺栓上对螺栓进行校核。
螺栓直接传递扭矩的,就比较简单了,校核螺纹组剪切力就行了。

网友:
学生还是技术人员?
如果是后者,贵公司技术部门有多少人?

网友(点评):
应该问,如果是后者,贵公司有没有技术部门?

网友:
手册常翻翻

网友(2020-07-17):
你可以参照 汽轮机的联轴器螺栓设计  主要有两种  1.铰制孔用螺栓 2.液压螺栓  液压螺栓我可以给你设计 但是 收费   施工技术我可以提供   设计包 不提供;汽轮机传递的扭矩 足够大 ,那才12螺栓搞定,跟数量有一定关系  跟你所在空间 也有关系  ;不能盲目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