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什么设备进行加工?

楼主(2016-03-07):
直径110长度7000的钢管 ,要求外径加工到100 公差0.24mm,要用什么设备进行加工?

网友A:
我的第一反应是,楼主这样的钢管好找吗?,单边切削量5,加工好后你不再留5~8?外径110,厚度10~20的钢管,长7M,长7M,长7M,这样的钢管要定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反应是,楼主这样的钢管好找吗?,单边切削量5,加工好后你不再留5~8?外径110,厚度10~20的钢管, ...

呵呵

网友:
   我错了,翻了翻手边的机械手册,GB/T 17395-1998 就有符合楼主要求的钢管,热轧管的长度在12M呢。

楼主:
这个表面主要装轴套的 需要加工外圆。厚度是20mm。

网友:
整个长度都要加工

网友:
是不是切开几断车加工后再焊接?

网友:
一次性加工的话一般的企业都没这么大设备吧?

楼主:
不晓得  钻井的设备。整根都要加工的,自己改的床子估计加工精度也达不到。。。

网友:
lz这个东东估计是石油管道哦。

我想说一句,斯伦贝谢不差钱,直接开发一个专机,如何?

网友:
有做大车床的机床厂的,可以去问问,石油设备上类似的零件之前肯定有人做过,有类似设备的;自己找人定制也可以,0.24mm的公差还是很大的

网友:
冒昧的问下0.24应该可以买成品吧

网友:
长10M的650要用中心架,余量不多校正有点难度,加工中的振动消除有难度

网友:
旋风铣估计就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弄

网友:
我也没见过,等下看看其它高手怎么说

网友:
8米丝杠车可以搞定。

网友:
批量大的话  同意楼上  该专机

网友:
量应该挺大的吧?0.24是上公差还是下公差?如果是下公差,直接买100的管子,上圆钢滚光机,效率比较你车掉10MM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