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表面喷漆的话,怎么做到高光效果?

楼主(2016-03-07):
请问:钣金表面怎么才能做到白色或者黑色的高光效果呢?成本不能太高,是样件试制。

网友A:
不是直接可以喷高光白么?

网友B:
1、油漆按涂膜外观分:清漆、色漆;无光、平光、亚光、高光;锤纹漆等;

2、聚氨酯漆一般分为:高光、亮光、半亚、亚光,目前最流行的是亚光漆;

3、亚光漆是以清漆为主,加入适量的消光剂和辅助材料调合而成的,由于消光剂的用量不同,漆膜光泽度亦不同。 亚光漆漆膜光泽度柔和、匀薄,平整光滑,耐温,耐水,耐酸碱;

4、高光漆是一种高档室内装饰专用墙面漆,专用于装饰室内水泥墙、砖石、石膏、天花板、木结构等表面;

5、装饰过程中我们尽量避免使用高光漆,不是因为所谓装修工作者说的家里亮亮的难看,亮的东西不难看,都好看为什么不推荐使用高光漆,只有一条: 难做。 而且高光在以后任何一点碰击都会在高光的漆面留下一点纪念;

6、要格外注意高光漆涂刷时的触摸部位,在经常可能触及的部位如大腿,手臂,腰部等都尽量不使用高光漆;

7、如果没有特殊的喜好,最好是选用亚光漆;
以上是网上查的,不很懂,我们外协用的是烤漆工艺,外观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可以喷高光白么?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工艺流程呢?怎么做到高光效果?还有油漆型号能给一下吗?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油漆按涂膜外观分:清漆、色漆;无光、平光、亚光、高光;锤纹漆等;

2、聚氨酯漆一般分为:高光、亮 ...

有没有实物,在普通照度下的效果照片?

网友:
9005 Jet black 墨黑色 GSB05-1426-2001   42 Y11 乳白色 我们烤漆用,技术要求里写的,外协的

网友:
烤漆价格贵些,效果好

网友D:
有一种工艺叫电泳,成本比烤漆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工艺叫电泳,成本比烤漆低。

电泳的镀层太薄了,加工痕迹都没办法掩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实物,在普通照度下的效果照片?

就是普通冷板,板厚1.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