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的铜,麻烦各位看看可以焊接成形不?

楼主(2016-03-07):
麻烦各位帮忙看看,这个可以焊接成形不不?材料1mm铜皮,1处材料2mm,2处铆母,我们的加工商说铜他们没法焊

网友:
据我了解是没办法焊接的!

网友:
用锡焊行吗?

网友:
不是单纯的能不能焊接的问题。

要综合考虑成本。

网友:
锡焊不能高温,强度不够。

网友:
钎焊没问题,空调的铜件都是钎焊的,你母材只有1mm厚,也不会承受很大力,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6-04-06):
可以试试

网友:
钎焊可以哈

网友A:
定做焊环,钎焊。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做焊环,钎焊。OK.

您是高手,说的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