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马达事宜,求助

楼主(2016-03-07):
DD马达事宜求助:
          目前做一款圆柱坐标系机械手(DD马达在最下方)遇到DD马达问题;问题如下:DD马达整定时间太长(700ms-2500ms),速度跟随和位置跟随不理想,电流波动太大,调节PID参数对以上现象没有太大改观(PS:若增加增益则DD马达发出异响,如减少增益刚性太差),始终无法调到理想状态。现把以下设计参数提供给各位,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负载情况:A:空载时,负载质量450kg, 最大负载50kg。
                              B:空载时,负载惯量70kg*m2
           雅科贝思DD马达参数:型号ADR360-P-70
                               A:持续力矩:171N*m
                               B:峰值力矩:513N*m
                               C:额定电流:10A
                               D:峰值电流:30A
                               E:动子惯量:0.12kg*m2
                               未尽事宜可以参看雅科贝思参数
          旋转要求如下: A.n=15rpm,6s转一圈。
                                    B.精度要求一弧分
S:在查阅科尔摩根与雅科贝思以及横河相关资料中,都明确的说明DD马达不需要惯量匹配,因为动子和负载连接在一起的,负载与动子是公共惯量,另电机惯量匹配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传动中存在背隙,在反转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负载与电机瞬间解耦的问题,造成控制不稳定,因此不需要惯量匹配!当然我对惯量匹配的理解并没有那么深,但是总感觉还是有小马拉大车的问题,麻烦各位大神看看问题!

attach://

attach://

网友A:
那楼主选这个电机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选这个电机的依据是什么?

第一:设备需要1弧分的精度;
第二:电机的力矩需要匹配,使用扭矩的80%;
第三:考虑过外国的转台(PS:价格太贵,十多万,交期太长,不利于量产)
第四:其实转台需要承受2500N*m的倾覆力矩,很少转台能够满足;
第五:考虑过谐波或者RV减速机,(PS:在设备设计上面整机的尺寸会过高!)
综合以上因素:考虑最后使用DD马达!以前没有这样使用过DD马达,DD马达一般都只是使用在贴合头上,做旋转轴使用,力矩较小的情况!

补充内容 (2016-3-8 11:47):
惯量只有在机械手缩回到最里面的位置时才会旋转,其余位置不会旋转,因为这样惯量的变化会呈现几何数的增长!本机械手的惯量变化,只存在空载与负载50kg时的惯量变化。

补充内容 (2016-3-8 11:50):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机械手在空载情况下都存在过冲与整定时间过长的问题!对了,还要补充一点DD马达我们只买了动子与定子,自己设计组装的!会不会在这里出现装配等其他问题呢?

网友(点评):
把第二条的计算发上来。其他的和DD马达选型没关系的,第一条除外,但这不需要计算。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DD马达的负载来说,运动过程中,其惯量变化范围有多大。你这是机械手啊,姿态是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设备需要1弧分的精度;
第二:电机的力矩需要匹配,使用扭矩的80%;
第三:考虑过外国的转台(PS ...

答复挺详细!

网友:
我不懂,但宿舍的电气工程玩过这玩意,他说惯量匹配是对的,他说估计是电机选小了

网友B:
为什么不需要转动惯量匹配,求教?

网友(点评):
惯量匹配是工程评估的简化处理。说白了就是负载惯量对于电机的“扰动”要小于一定的比值。但并不意味着DD马达不考虑惯量,恰恰。惯量是很重要的参数,否则角加速度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需要转动惯量匹配,求教?

谢谢螺旋大侠指教!F=M*a 是不变的,惯量即M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设备需要1弧分的精度;
第二:电机的力矩需要匹配,使用扭矩的80%;
第三:考虑过外国的转台(PS ...

关于DD马达计算:
  速度-时间图像为梯形图像:加速度时间为t1=1s,匀速时间为t2=4s,减速度时间为t3=1s。
加速时扭矩:T=J*w,w=2*3.14*n/(60*t1);
                    故T=70*(2*3.14*15)/(60*1)=110N*m
因为此时没有算摩擦系数,再次基础上乘以系数1.2 故T=110*1.2=131N*m

没有严格的按照峰值扭矩与额定扭矩计算。但是这个数据在对DD马达额定扭矩中占的比例是77%!  如果能够比较准确的计算出摩擦的话,力矩应该通过算术平方根以后,应该会更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需要转动惯量匹配,求教?

我一直都对这个问题保持疑问状态,因为不是很懂!以前计算伺服的时候一般都会做到5-10倍的负载惯量比!如果真的按照科尔摩根和雅科贝思的说法的话,那我不是可以使用一个很小的DD马达,只要能克服摩擦,通过无限的延长时间来拖动一个很大的负载,我觉得这好像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不是会造成系统的控制不稳定么?对控制不太懂,只是这样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在哪个地方?我可以让我们技术去和你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做台湾上银的DD马达

网友:
关于转动惯量的计算方法和理解,我上传一份资料,希望能帮得到楼主。

网友C:
没用过DD马达,查了一下横河的选型说明,对转动惯量还是有要求的
D:\DD马达选型

网友:
不懂,帮顶,顺便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DD马达,查了一下横河的选型说明,对转动惯量还是有要求的

横河,科尔摩根,日机电装,雅科贝思,我都问过他们技术支持,只有横河的说需要,其余都说不需要!关键是可能不太懂,所以被忽悠了!

网友A:
可是,你忘了你这是位置控制,假如做速度控制,问题就不大,无非是加减速时间长点而已。
超低的“推重比”导致响应太慢,只能牺牲性能。极限频响和允许扭力波动成正比,和整体惯量成反比,还要受进给当量的影响。这还没考虑驱动器的控制性能的因数。
不知道你的上位软件能不能测频响,看下带宽究竟有多少,假如有谐振点,那先滤掉,这样速度增益可以往上调。
最好让厂家的技术支持来调驱动,估计连电流环都要动(通常是不需要动电流环的)。
至于怀疑机械安装的问题,可以工作在速度模式,看下扭矩波动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你忘了你这是位置控制,假如做速度控制,问题就不大,无非是加减速时间长点而已。
超低的“推重比” ...

谢谢螺旋大侠的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螺旋大侠的指点!

DD马达自己组装要求还是很高的,有可能是组装的问题,如果排除组装的问题就是电机转动惯量太小了,可以加个谐波减速器,DD马达加谐波加速器,整体高度影响不大,我以前做机器人就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马达自己组装要求还是很高的,有可能是组装的问题,如果排除组装的问题就是电机转动惯量太小了,可以加 ...

为什么用DD马达加谐波减速机呢?何不用伺服电机加谐波减速机就可以解决了???我很好奇!

网友(点评):
从你贴的图看,没有扭矩的单位,也就不知道电机是否发挥了极限能力。还有,你的加减速是上位规划的?驱动器层面是如何处理,工作在什么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DD马达加谐波减速机呢?何不用伺服电机加谐波减速机就可以解决了???我很好奇!

同样扭力的伺服电机要比DD马达高度高很多,而且我们都是用的安川的,他们直接组装好发给我们的

网友:
惯量匹配是要考虑的

网友:
如果用计算出来的扭矩按1:1去选电机,你的系统带宽就会收窄,根本没有富余。
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现突变加速度,某个地方有可能有弹性或者某个地方有背隙,一旦产生脉冲震荡,如果某个瞬间,负载的震荡跟电机加速重合,电机承受的扭矩会比你计算的大很多,所以就根本停不住,你在DD马达上面装的是机械手,机械手其实跟一根悬臂梁一样,是有弹性的,停得急了,它是在颤振的,机械手越长振动越厉害。
所以计算出来的扭矩只是一个参考,要尽量往大的选,系统带宽能把所有可能的状况包含进去,机器保证没有问题。这个其实中外都没有很好的算法,老外的设备会尽量往大的选,甚至惯性比100:1。反观国内的非标设备,基本就是按1:1,所以有时候出了问题也搞不清问题在哪里。

网友(点评):
就楼主这个应用而言,是可以调到比较良好的状态的。看了看一个设备的B轴,惯量比楼主这个还要大不少。

网友(点评):
1:1也是很少有人用的,机械手一本是1:1,别的机器,基本都是1:3,1:10的都有,哎机械手要求就高很多。

网友:
过来涨知识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河,科尔摩根,日机电装,雅科贝思,我都问过他们技术支持,只有横河的说需要,其余都说不需要!关键是 ...

我们日机电装可没有说过不用惯量匹配的话,不知道你问的是哪里的技术支持。我们理论上可以匹配1000倍的转动惯量,但实际我们一般不会匹配超过800倍的,太大了不好调试。你这种情况肯定是马达选型出错了,选DD马达不要光看那些,最好选高刚性,高承载、高响应的系列,你选标准型的DD马达做这个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点评):
他这个才600多的惯量比,按道理是没问题的。当然,这样配,动态性能不可能多么强悍。但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E:
还有提高刚性有异响,如果是高频的可以通过陷波来解决,然后在继续提高刚性,可以设置惯量前馈比来提高速度和位置的跟随性,说白了就是力小,动作滞后于你的指令。

网友(点评):
从贴的图看,看不出电机出力。只看见波动。不清楚电机出力究竟是什么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还有提高刚性有异响,如果是高频的可以通过陷波来解决,然后在继续提高刚性,可以设置惯量前馈比来提高速度 ...

红色部分是定位的时候使用的力矩,不知道超过他的峰值力矩没有。

网友(点评):
就是看不出单位是多少,出力曲线是加减速过程。就图形看,减速过程阻力成主力军,所以认为电机并没发挥极限。首先要让电机发挥极限,再谈其他问题。

网友:
我好像还没有回复的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红色部分是定位的时候使用的力矩,不知道超过他的峰值力矩没有。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改是还没有使用到他的峰值力矩,把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减小,让力矩上去就能缩短定位时间了。因为如果达到峰值力矩了那力矩的曲线应该是类似Z字型的,但它的现在是先加力然后有一段时间的恒力输出,然后在减力。这明显没有达到峰值扭矩。

网友(2017-01-05):
楼主可以加我QQ3001155872聊聊

网友(2017-10-30):
DD马达的造价贵啊,现在很多中空旋转平台也能满足要求。

网友(2018-08-10):
跟随不好,整定时间长可以降低微积分增益,提高积分增益。增加刚性有异响可以降低负载惯量比,和放大扭矩滤波1,从波形图来看放大扭矩滤波1可把波形抚平

网友(2019-06-24):
围观学习一下。希望楼主赶紧搞定吧

网友(2020-11-30):
三共RollerDrive零背隙转台应该可以满足您的要求,机械结构来保证精度,整定时间优于DD马达,散热性也比DD马达好。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

三共RollerDriveFRB12 参数

三共RollerDriveFRB12 参数

【样本资料】三共机械 伺服转台 FRA系列2020年6月(最新版).pdf

三共RollerDrive零背隙转台 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