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隔圈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03-07):
如图轴承中的挡圈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还有调整间隙

网友:
图上有2个隔圈。
1. TRB与档肩中的隔圈是调整配对TRB游隙或预紧的。
2. CRB与TRB之间的隔圈是给CRB外圈轴向定位的。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这两个轴承内径都是300的,靠挡圈调间隙非常困难,不过应该比台阶定位要好吧,不要它照样可以调间隙,可能是为了预防吧

网友(点评):
第二个隔圈是为了提供比较准确的预紧力而设计的吧

网友(点评):
第一个不明白为啥不直接用轴肩

网友(点评):
@成大树 第二个隔圈与预紧无关。

网友(点评):
第一个隔圈应该是调整游隙或预紧的,还要结合轴装配图来看。

网友:
LZ
1. 台阶定位是最可靠的;尤其是你已经有台阶了,这个地方的隔圈仅仅是定位?那为什么不把台阶位置延长一点?
2. 把完整装配图发上来吧,游隙调整与内外圈的位置相关。

网友(点评):
大侠,请教你个问题,背对背的轴承,内圈过盈配合,怎么预紧啊

网友(点评):
大侠图在下楼

网友:
"背对背的轴承,内圈过盈配合,怎么预紧啊 "
看轴承尺寸,小尺寸用锁紧螺母,大尺寸用液压法。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的内径200的,这个用螺母应该是锁不住的,不过也没有用液压,就是热油煮过以后直接装了,圆螺母锁紧应该是没啥用

网友(点评):
最好把整个装配图贴出来,就好讨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图

感谢上图
1. 轴呢?轴的结构如何?
2. 右端CRB内孔直径与TRB不一样?

网友(点评):
一样,我搞错了

网友(点评):
轴的右端是个同步带轮,左端是个鼓,是空心轴,中间还有一套传动结构,我也没有图,这是我根据现场画的,这些细部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画出来

网友:
你的问题是--"背对背的轴承,内圈过盈配合,怎么预紧啊 "
当然需要轴的结构图。

网友:
如果左边的隔圈是因为轴件偏长而作为补偿呢???

网友(2016-05-26):
结构不合理,游隙没办法调整

网友(2016-06-29):
图纸不太全,但是个人觉得左边的挡圈是调整两个锥轴承的预紧力用的,右边挡圈是给圆柱轴承外圈限位用的。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轴承安装的每个附属件都有他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