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火有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2016-03-07):
  公司现在使用的楼梯,现在是通过焊接固定的,现在准备研发新的方案,可以保证踏板和两边的方钢管,可以改变角度,并且可以通过重力  自锁。    现在在考虑简单实用的 自锁方案,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提供方案

网友:
兄弟,能不能仔细点,一个标题都写成这样“看看大火”火烧眉毛了

网友(点评):
层主好逗哈哈

网友(点评):
最近就看过天津港的

网友(点评):
LIAO侠幽默!

网友A:
踏板为什么要改变角度,莫非还有其它用处

网友(点评):
踏板随动保持水平啊,方便上下踩踏。 是有,书本里有现成的方案,但是不是用来看大火的。 ^_^

网友(点评):
固定的踏板,没必要随动水平,固定水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踏板为什么要改变角度,莫非还有其它用处

不是,  因为如果直接焊接,整体就是成型的,那么打包运输的时候占用空间比较大,所以想调节度数可以减小空间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为了运输方便,不如想整个可拆卸的,我指一段一段拆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因为如果直接焊接,整体就是成型的,那么打包运输的时候占用空间比较大,所以想调节度数可以减小 ...

不知道你的尺寸参数和安装方式。

先给大火说说你们研发部讨论的几个预选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尺寸参数和安装方式。

先给大火说说你们研发部讨论的几个预选方案吧。

一个是  在上面添加一个角钢,然后通过螺纹固定(领导说难看,太简单否了)   二个是,通过孔和圆弧槽方式  旋转(这种方案,没法靠重力自锁,在考虑加一个自锁机构)     方案三   大伙给出主意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  因为如果直接焊接,整体就是成型的,那么打包运输的时候占用空间比较大,所以想调节度数可以减小 ...

是的  现在也在考虑把原来的方案     重新设计做成  标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是  在上面添加一个角钢,然后通过螺纹固定(领导说难看,太简单否了)   二个是,通过孔和圆弧槽方式 ...

支架两个侧面直接拧螺丝呢

网友C:
可以采用棘轮啊,可以逆时针转动,但是顺时针就卡住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棘轮啊,可以逆时针转动,但是顺时针就卡住了。

不过用的时候必须在两边打两个孔,用钢筋卡住,万一重心在后面,人就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架两个侧面直接拧螺丝呢

这个考虑过,领导说难看,没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踏板为什么要改变角度,莫非还有其它用处

相关类的书,有名字么@LIAOYAO     谢谢

网友(点评):
书名不记得了,有很多的机构图例。原理是平行四连杆的运用。

网友D:
两侧方管上焊销子。踏板上钻孔,穿入销子上

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侧方管上焊销子。踏板上钻孔,穿入销子上

如果受力在后侧  会不会转过去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相关类的书,有名字么@LIAOYAO     谢谢

好的  ,谢谢啦   我上网搜一下相关内容

网友E:
帐篷上的弹簧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帐篷上的弹簧卡扣

我说哥们有没有示意图  或者图片  让我看看  谢谢啦

网友F:
两边的方钢管都改成两根吧,这样就可以通过螺纹固定踏板了,虽然成本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边的方钢管都改成两根吧,这样就可以通过螺纹固定踏板了,虽然成本高了点

两个螺母或者两个销钉都考虑过,是可以实习功用的。现在在考虑有没有更优化的方案。

网友:
用类似折叠椅的结构

网友:
感觉重力自锁想法不错,但得考虑安全问题   可以跟积木一样搭

网友(点评):
现在三个方向受力,容易转动; 你所谓的积木如何搭建?

网友:
楼梯弄这么高大上,不如让你老板给员工一人买一个私人随身飞机咯

网友(点评):
做做梦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受力在后侧  会不会转过去呢

不会的。即时在后面受力,也是在支点上。没有力矩的。

网友(点评):
如果孔够深 ,销子插进去 还是可以保证的呢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升降机的折叠位置,然后台阶和台阶之间就用折叠的链接,不知道对你有用吗?

网友(点评):
谢谢哈, 也是一种方案,但是我们成本低,利润也小,使用这种方案 老板会骂人的

网友G:
我的想法是,每个踏板两边可以装上齿轮,方管侧板可以上齿条与齿轮贴合,通过推动齿条的动作来控制踏板角度对边改变,具体控制方式自己选择!

网友(点评):
就是说 齿条跟着踏板在 运动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想法是,每个踏板两边可以装上齿轮,方管侧板可以上齿条与齿轮贴合,通过推动齿条的动作来控制踏板角度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