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齿轮的区域系数Zh该怎么选取

楼主(2016-03-07):
RT,已知两个齿数,直齿轮,求教

网友A:
图里不就有么?按(x1+x2)/(z1+z2)的值选曲线。然后根据横坐标的螺旋角选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里不就有么?按(x1+x2)/(z1+z2)的值选曲线。然后根据横坐标的螺旋角选系数。

只有齿数,变位系数X不知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