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剩磁和磁通量一样吗?

楼主(2016-03-07):
磁铁:剩磁和磁通量一样吗?假如不一样,两者区别在哪?

网友:
一般磁场强度H对应电流,磁感应强度B对应磁场,因为B=μH,不同材料的磁导率不同,磁通流过,所能产生的电流也不同。磁通就是一定面积内的磁感应强度,Φ=BA.
磁性材料都具有磁饱和性跟磁滞性,磁滞就是材料磁感应强度变化滞后于磁场强度变化,也就是材料流过电流后会带有磁性,永磁材料的剩磁很大,用相反电流可以用来消磁。

网友(点评):
还是没明白什么是剩磁,能否简洁明了的解释下,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电流流过铁棒,那根棒子就带磁性了。

网友(点评):
准确的说,是铁芯线圈流过电流后,在铁心中产生了磁场,然后中断电流后,本来无磁性的铁心就带有磁性了

网友(点评):
就是电流流过铁棒,那根棒子就带磁性了. 这个就是剩磁?剩磁大小如何评价的?

网友(点评):
剩磁跟材料特性有关,我也只知道皮毛,基本原理记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