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电机轴与带轮连接的大侠,进来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6-03-07):
如图
电机轴上铣了两个垂直的平面,这是电机自带的。
问题
1.这样的电机轴,与带轮连接有没有规定的连接方式?若有,是什么工艺?有没有参考资料,在下实在是查不到了。。。
2.按照第二张图片的连接方式,带轮上加工成90°的螺纹孔,然后用平端紧定螺钉紧固,是否可行?若可行,带轮内孔与电机轴的配合该怎么选?选间隙配合的话,会不会造成两个紧定螺钉一拉,导致轴与带轮之间的接触是一线两点?若是过渡或者过盈配合,带轮上螺纹孔与电机轴的平面不在同一角度上,就无法调整。
先问这些,求指点迷津。谢谢啦!

电机轴的样式

电机轴的样式

电机与带轮

电机与带轮

网友:
有你想得那么玄乎?

网友A:
干嘛不用键连接

网友(点评):
小电机有限的扭矩传递才有这样的结构。

网友B:
不大理解你说的,希望能帮到你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778

网友C:
连接形式就是楼主发上的第二张图,轴孔配合在这种电机手册上有相应孔的尺寸配合要求,查查电机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用键连接

电机轴自带了两个垂直的平面,没有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理解你说的,希望能帮到你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778

那个帖子我看过,谢谢老三兄!

网友:
配合应该与你是否要求定心和受力大小有关吧

网友D:
"会不会造成两个紧定螺钉一拉,导致轴与带轮之间的接触是一线两点"
这句话不太理解,紧定螺钉一紧,不是将轴顶向左上角么(照第二张图),接触的不是面么

网友(点评):
如果材料的绝对刚性,是这样,楼主的分析就没有错。不过这种配合的一般要求是h7/h7,在弹性形变下就有足够的接触面了。

网友E:
一般都会选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你选过盈你怎么装配

网友(点评):
估计这位是没做过装配工,也没出过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造成两个紧定螺钉一拉,导致轴与带轮之间的接触是一线两点"
这句话不太理解,紧定螺钉一紧,不是将轴 ...

左上角就是带轮的内圆面与电机轴外圆柱面的切线接触。右边与下边是两个点。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形式就是楼主发上的第二张图,轴孔配合在这种电机手册上有相应孔的尺寸配合要求,查查电机样本。

我用的三洋电机,样本上没有找到。

网友(点评):
其他电机样本也行

网友F:
我觉得主要看使用要求,精度和受力情况。我们现在就是这种安装方式,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倒是觉得你得算下电机轴的径向力!

网友:
电机与带轮之间要加联轴器连接的吧

网友:
1.如果有键槽,最理想还是键连接;
2.如果按照图二的连接方式,貌似不能重载,可以考虑带轮与电机轴过盈,热套安装。
3.我们公司用FANUC电机与同步带轮就是键+过盈热套

网友(点评):
这个配合拧紧螺钉时,配合件之间需要有角度调整,用热套不行。

网友(点评):
小电机小扭矩,用这种形式的配合很方便,合适。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存在“最”。

网友:
是不是带轮孔要线切割成这样,代替平键。
不过那样的话两个平面为啥不做成平行的呢?

网友(点评):
有的配合件之间有相位要求,有这样90度的两个平面就很方便。

网友:
就是第二章图啊!日本人喜欢那样干,负载不大,直接铣平面

网友:
应该是间隙配合吧,皮带拉扯时对带轮对轴会有径向力,加上紧定螺钉,摩擦力就挺大的。负载大的话,还是选用键连接。

网友:
没什么要求直接钉顶住就可以,不用太担心不同轴的问题,因为这种方式通常没那么高要求
另外就是带轮做仿型,

网友:
直接锁紧螺钉就可以‘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负载肯定不大,直接用间隙配合即可。

网友:
用H7/h7的配合,带轮内孔可加工出配合平面,加工安装一个紧定螺钉即可

网友:
小载荷,这样安装是没有问题的。就算你用键联接,也存在轴孔间隙,从微观上看,接触面也不是整个圆柱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造成两个紧定螺钉一拉,导致轴与带轮之间的接触是一线两点"
这句话不太理解,紧定螺钉一紧,不是将轴 ...

绝对刚性,一语点醒

网友:
小功率电机,带轮与电机采用H7/h7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会选过盈配合

不会是过盈配合的,换带轮都不好换

网友:
可以用H7/g6配合,紧定螺丝固定带轮的方式在低扭矩传递比较常用。

网友:
小电机用顶丝就行

网友B:
突然想到,把紧定螺钉的的尖头磨平,点接触改为面接触会更好点

网友(点评):
有专门的凹端紧定螺钉

网友G:
三角皮带轮,一般是过渡配合,用一个螺钉顶紧即可。
同步带轮,保证无间隙传动时,一般是胀套联结。

网友:
没仔细看 只看标题涨紧套

网友H:
楼主在济南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到,把紧定螺钉的的尖头磨平,点接触改为面接触会更好点

紧定螺钉有平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角皮带轮,一般是过渡配合,用一个螺钉顶紧即可。
同步带轮,保证无间隙传动时,一般是胀套联结。

胀套连接有两个担心,一个是电机轴短,另一个是电机轴有两个直角铣边,不是完整的圆柱面,担心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在济南哪儿

在高新区这边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主要看使用要求,精度和受力情况。我们现在就是这种安装方式,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用的紧定螺钉是平端,锥端的还是凹端的?

网友I:
除非你的带轮受力很大,不然,这些问题不会产生,目前很多设备都有这种连接方式,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非你的带轮受力很大,不然,这些问题不会产生,目前很多设备都有这种连接方式,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就一般的间隙配合就行

网友J:
这个结构,一般电机轴不会超过6.35,大概就是到57的不得了了,三相的话就是366或者368。在一般载荷比如10KG以下都可以用的。
就是用平端紧定螺钉,还要涂上螺纹胶放松。
一般,轴径到8或者8以上,最好就要考虑键槽了。
此外,一般400W以内的伺服电机,很多都是用的抱紧式的膜片联轴器。在低负载时都可以用。
我接触比较多的是100W和200W的伺服,42,57,366,368,在直角坐标机器人上都是这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结构,一般电机轴不会超过6.35,大概就是到57的不得了了,三相的话就是366或者368。在一般载荷比如10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