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3mm铣刀 铣槽的 转速 进给 切削 深度的 问题

楼主(2016-03-07):
如图 电脑水冷头  最细的有做到0.2mm的
我这次做0.3mm的
总共铣 2mm深
材质是T2紫铜

转速 进给 切削 深度 应该多少?  需要冷却吗?

试过用0.2mm的钨钢锯片  多片同时切  变形严重

网友A:
鳍片这里不如做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鳍片这里不如做组合。

散热用的  都是一体加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散热用的  都是一体加工的

可以关注一下铜铝复合。散热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关注一下铜铝复合。散热没问题。

别扯其它方法了
我要的就是 什么参数  铣出这槽
你淘宝下  “显卡水冷头”
巴掌大的铜板  加一块塑料盖子   卖1000多  是不在乎成本的

网友:
用气动增速刀柄干。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干过,不晓得,

网友:
建议买0.3的2刃铣刀

低速机转速打10000转,进给40,下刀0.3-0.4

高速机转速30000,尽给100,下刀0.3-0.4

6000转主轴的机可以直接放弃了

网友:
本厂专业生产各种微晶刀,0.1-0.9的铣刀!qq89407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