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图纸,二种行星轮支架在设计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角度不均分

楼主(2016-03-07):
   老外的图纸,二种行星轮支架在设计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角度不均分,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角度不均分是为了满足速比的要求

网友B:
首先我想知道行星和太阳轮的齿数。

第一张图的太阳轮是否103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不均分是为了满足速比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想知道行星和太阳轮的齿数。

第一张图的太阳轮是否103T?

       老外来的零件图,没有装配图,不知道其他的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