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加多少润滑脂合适?

楼主(2016-03-07):
轴承加多少润滑脂合适?
有人认为,密封式滚动轴承的润滑脂填充量,最多不得超过内部空间的50%,有试验表明,滚珠轴承以20%至30%最为适宜。  轴承中的润滑脂不宜过多,润滑脂多了不但浪费,而且是有害的。轴承的转速愈高,危害性愈大。润滑脂填充量愈多,磨擦转矩愈大。同样的填充量,密封式轴承的磨擦转矩大于开放式轴承。

网友:
和轴承转速有关,低速可以全加满。

网友(点评):
转速高,加多了,会增加发热,严重的会烧轴承

网友:
据说是1/3 ???

网友A:
找到2份资料,一个来自刘泽九《滚动轴承应用手册》,一个是FAG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资料。是nj/n<1.25?

网友(点评):
是的,你是对的。

网友B:
不同品牌轴承,都有各自的公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品牌轴承,都有各自的公式

1. 影响填脂量的因素比较多,所以每家的具体数值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
2. 对填脂量影响最大的是速度,这是公认的。
3. 低转速工况下,填2/3、80%还是填满 对轴承润滑几乎没什么影响,但我喜欢说填满。
     一是工人好操作,二是多余的润滑脂还能防锈防尘。

网友(点评):
再请教一下,低速是按线速度还是上面说的比值

网友(点评):
补充润滑脂的量是如何估算的

网友(点评):
按Dn值或比值都可以。

网友C:
都有自己的说法,预装的话差不多1/3这样子,如果再润滑的话,应该是少量多次是比较好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有自己的说法,预装的话差不多1/3这样子,如果再润滑的话,应该是少量多次是比较好的效果了。

补充润滑脂的量是如何估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润滑脂的量是如何估算的

舍弗勒对再润滑的注脂量有个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润滑脂的量是如何估算的

转速,温度,轴承大小,使用环境!!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转速,温度,轴承大小,使用环境!!

我是做定时定量润滑的,如有需要请加Q2850868931.

网友(点评):
好的,进一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定时定量润滑的,如有需要请加Q2850868931.

SKF刚/刚关节轴承推荐的润滑脂为LGHB2,
增稠剂:磺酸钙复合皂;
基油:矿物油
温度范围:-20——+150
运动粘度mm^2/s: (+40   )400-450;(+100)26.5
稠度(NLGI):  2

请大侠分析一下是否可以用2#锂基脂。

网友C:
引用 楼主:
SKF刚/刚关节轴承推荐的润滑脂为LGHB2,
增稠剂:磺酸钙复合皂;
基油:矿物油

可以的,不知你问的是注油器可以用2#的还是你的轴承能不能用2号的?如果是轴承的话可以较好的持续的形成油膜就效果不错的!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是轴承的话可以较好的持续的形成油膜就效果不错的!)----请大侠进一步分析一下,是否能形成油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不知你问的是注油器可以用2#的还是你的轴承能不能用2号的?如果是轴承的话可以较好的持续的形成油 ...

“如果是轴承的话可以较好的持续的形成油膜.........."
钢/钢关节轴承中,2#锂基脂能否使用?

网友(点评):
(钢/钢关节轴承中,2#锂基脂能否使用?)---是的,想请教的是这个问题。关节轴承一般都是低速重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轴承的话可以较好的持续的形成油膜.........."
钢/钢关节轴承中,2#锂基脂能否使用?

都是可以的呀,只是效果会不一样!

网友(点评):
(都是可以的呀,只是效果会不一样!)----差别会不会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是可以的呀,只是效果会不一样!

那么加润滑脂就是要那个“效果",既然都不一样了,你怎么可以说"都可以”,有区别才对吧。应该正确选择润滑脂。对吧。

网友(点评):
(应该正确选择润滑脂。对吧)---是的大侠,润滑脂新老国标分类也不一致,具体区别不清楚,望大侠详细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么加润滑脂就是要那个“效果",既然都不一样了,你怎么可以说"都可以”,有区别才对吧。应该正确选择润滑 ...

这个加什么润滑脂可以根据厂家的推荐来,但是再润滑的话,肯定是定时定量的加油脂效果好,不行你做实验!看哪种油脂更好。

网友(点评):
(不行你做实验!看哪种油脂更好。)----一套设备中的一个轴承润滑脂的选用,做个实验,成本太高了。做实验,也应该是在理论指导下去做。问题的起因是:现场希望换成2#锂基脂,减少库存的品种。要有把握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什么润滑脂可以根据厂家的推荐来,但是再润滑的话,肯定是定时定量的加油脂效果好,不行你做实验! ...

这润滑脂,有锂基,铝基,钙基,有极压,有复合。。。。。。。。。。。。。太多了,你说哪种好?
高速轴承容得了你定时定量加润滑脂?你试试看才对!

网友(点评):
是的,种类很多,所以请大侠指点;关于如何加脂问题,后面再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是可以的呀,只是效果会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怎么得出“可以”这个结论的。
1. LGHB2的性能参数你都知道了?
2. 关节轴承的运转工况你都清楚了?

网友(点评):
呵呵,P大,没看前面,原来谈的是钢/钢关节啊,那锂基一定败了。

网友(点评):
(没看前面,原来谈的是钢/钢关节啊,那锂基一定败了)---请大侠明示,会到什么程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润滑脂,有锂基,铝基,钙基,有极压,有复合。。。。。。。。。。。。。太多了,你说哪种好?
高速轴 ...

抱歉,问题比较深奥,我只能说根据厂家推荐的来用,我也不能说哪种就适合使用,因也没有说明高速?

网友(点评):
不用抱歉啊,你把锂基脂的参数看一下,以及厂家推荐的应用工况,分析一下就好了,不是一脂吃天下的,

网友(点评):
基础知识太差,对润滑脂,接触不多,直观的感性认识不深,又没有系统看这方面的资料。网上的资料就分辨不出对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什么润滑脂可以根据厂家的推荐来,但是再润滑的话,肯定是定时定量的加油脂效果好,不行你做实验! ...

LZ的问题是钢/钢关节轴承能否用2#锂基脂?与再润滑无关。

网友(点评):
是的,在润滑的问题,下步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抱歉,问题比较深奥,我只能说根据厂家推荐的来用,我也不能说哪种就适合使用,因也没有说明高速?

那你15楼“可以”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是钢/钢关节轴承能否用2#锂基脂?与再润滑无关。

抱歉,话题延伸了,LZ刚开始的是轴承的填充量。如果是什么轴承用什么润滑脂/油,我无力解决。谢谢!

网友(点评):
(我是做定时定量润滑的)---好的,以后在这方面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15楼“可以”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你好,楼主说可不可以用2#,当然是可以的呀,只是哪种更适合?我无力解决,我一直纠结在我的润滑系统上面。抱歉!

网友(点评):
(只是哪种更适合?我无力解决)---一起向大侠们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说可不可以用2#,当然是可以的呀,只是哪种更适合?我无力解决,我一直纠结在我的润滑系统上面。 ...

晕,你还坚持可以。
麻烦回答下我19楼的问题,另外逛大的评论你也可以好好看看。

网友(点评):
逛大说关节轴承 钢/钢不可以用2#锂基脂,我也在等着听进一步的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说可不可以用2#,当然是可以的呀,只是哪种更适合?我无力解决,我一直纠结在我的润滑系统上面。 ...

你的润滑系统,也要讲个“通道”可“注入”性,对吧。这很讲究的,好的“通道”性的润滑脂,多的是,比锂基更适合轴承
的多了去了。

网友(点评):
上网看了一下:“EP 0 和EP 1 适宜集中润滑系统施用。低温泵送性好,适宜集中润滑系统以及其他要求低温性能的应用”,还有排出废油的开口和防尘这一对矛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晕,你还坚持可以。
麻烦回答下我19楼的问题,另外逛大的评论你也可以好好看看。

你好,这跟坚持不坚持没关系,我说错了我就认。难道2#脂不能用吗?您也可以说说为什么不能用?谢谢!

网友(点评):
老兄,不是2号脂不能用,是什么样的脂才能使设备运转更可靠,寿命更长,你用错了,就缩短了设备寿命。严重的还会引起设备噪音等。

网友(点评):
(您也可以说说为什么不能用)-----是要查查区别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润滑系统,也要讲个“通道”可“注入”性,对吧。这很讲究的,好的“通道”性的润滑脂,多的是,比锂 ...

是的,肯定是要有注油嘴和漏油口的,不然没办法使用的。谢谢

网友(点评):
就脂而言,你还是没理解所谓的“可注入性”,这对定期加脂的轴承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跟坚持不坚持没关系,我说错了我就认。难道2#脂不能用吗?您也可以说说为什么不能用?谢谢!

我19楼质疑你的2点就是原因。

网友(点评):
有问题是探讨清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的,肯定是要有注油嘴和漏油口的,不然没办法使用的。谢谢

您能否说说?谢谢,简单的概述。我做销售够用就行。或者您推荐资料我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能否说说?谢谢,简单的概述。我做销售够用就行。或者您推荐资料我看下。。。

哦,抱歉,我胡说八道一通。你要知道你自己找资料吧。

网友(点评):
大侠别生气,人家说了,是做销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抱歉,我胡说八道一通。你要知道你自己找资料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怎么得出“可以”这个结论的。
1. LGHB2的性能参数你都知道了?
2. 关节轴承的运转工况你都清 ...

(原来谈的是钢/钢关节啊,那锂基一定败了)敬请大侠详细说明一下。
钢/铜关节轴承,SKF推荐的是LGMT3润滑脂,特性如下
增稠剂:锂皂
基油:矿物油
温度:-30---+120
运动粘度:(40)--120-130;(100)--12
稠度:  3

没明白这种调整的原因

网友A:
LZ,不建议用2#锂基脂。

网友(点评):
我是指钢/钢关节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不建议用2#锂基脂。

接收大侠的意见。昨天有公司推荐如下产品:美孚XHP 460系列润滑脂
磺酸钙盐复合润滑脂
磺酸钙增稠剂进行两个固有的防锈保护和极压(EP)属性。 相比传统的肥皂基增稠剂(即锂,铝,钙皂),磺酸钙在水饱和的环境中使用的增稠剂,长的再润滑间隔之间提供防锈保护。固有的极压性,表现在水的存在很大的稳定性,使磨损保护和耐腐蚀性能之间的平衡。
特别适合
•钢包回转台轴承
•连铸
•热轧工作辊轴承
•轧辊的脖子

没有明确回复钢/钢关节轴承是否合适,特别是含有极压添加剂是否合适。

网友E(2016-11-30):
请教一下各位,轴承脂的填充量1/2或者是1/3这个量怎么去衡量,怎么就知道加到位了,因为现场的设备看不到里面到底加多少,是凭感觉吗?还是靠算出来的呢?

网友F(2017-02-22):
润滑脂的润滑作用主要是靠表面的一层油膜起到作用,过多的涂敷只是浪费

网友(2017-10-11):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各位,轴承脂的填充量1/2或者是1/3这个量怎么去衡量,怎么就知道加到位了,因为现场的设备看不到里 ...

这个问题倒是很实际,都说加满或者什么的,根本不知道总的容积是多少,这个实际比较困难。

网友:
得看是什么轴承吧,和转速也有关;

网友(2017-11-30):
引用 网友A:
1. 影响填脂量的因素比较多,所以每家的具体数值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
2. 对填脂量影响最大的 ...

说的有道理,填满还有防尘的作用。

网友(2019-09-19):
引用 网友F:
润滑脂的润滑作用主要是靠表面的一层油膜起到作用,过多的涂敷只是浪费

大侠。。。。如果想防锈方面的能力强悍些的应该怎么选润滑脂了?谢谢

网友(2023-11-24):
我的一个非标设备,转速很低,小角度摆动,6秒摆动一个周期。轴承为调心滚子轴承。加注满的润滑脂时会损失吗

网友(2024-02-04):
引用 网友A:
找到2份资料,一个来自刘泽九《滚动轴承应用手册》,一个是FAG